智能机器人
机器人可以这样有线控制吗

楼主(2013-04-27):
新手打算做一个水下机器人,水下只能有线传输信号,但不知道怎么控制,就是单片机电路什么的一窍不通,。我想直接用天地飞的接收机一端接上
舵机
之后 把接收机的天线跟
遥控器
的天线用一根很长的导线连接起来,这样来有线控制,。。。或者直接把遥控器跟接受机的天线都拆掉,然后用一根很长的导线把遥控跟接收机连接起来有线控制,不知道这样可行吗,。或者各位前辈有更好的方法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印象中好像遥控天线和接收天线不能直接碰一起,会干扰错乱好像,我以前遥控天线碰到其他大金属件就会被干扰,既然是有线控制,那就不用遥控了呗,遥控的模拟口倒是可以改成有线控制的发射口,不过有难度,就想模拟器那样

网友B:
那样会有干扰

楼主:
我印象中好像遥控天线和接收天线不能直接碰一起,会干扰错乱好像,我以前遥控天线碰到其他大金属件就会被干扰,既然是有线控制,那就不用遥控了呗,遥控的模拟口倒是可以改成有线控制的发射口,不过有难度,就想模拟器那样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有线控制可以接摄像头通过手柄控制

网友D(2013-06-18):
线控不要用遥控的设备,遥控设备是吧信号高频调制发出,接收机接收后解调,你只要把发射机里的调制信号线找到,用一根线接到发射机的解调线上就行了,就相当于省略了高频部分的遥控,也就是线控。另外水下可以用超声波。

网友E(2014-05-29):
可以直接用控制器嘛。。

网友F(2019-08-11):
好象有很多,感觉无线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