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罗美1.2GHz发射频点为例,对三、四叶草天线驻波比和谐振点不严谨测试

楼主(2013-04-27):
最近上了套三四叶草天线。

问了老板和一般的全向天线有什么区别。老板也只是笼统的说了“极化方式与增益都有明显效果”。

我个人对三、四叶草天线优点的理解是:三四叶草天线极化方式为圆极化,圆极化解决了飞行过程中收发天线需要随时保持相同极化方向而达到最佳效果的问题。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很难保证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位置处于同一极化方向。如果极化反了,信号要差3dB左右,差不多是一半的能量。这对FPV飞行来说是非常要命的。而圆极化接收不需要考虑极化角。飞机飞行过程中位置变化对接收的影响也降到了最小。

对于天线另一个指标:增益。主要是和天线的方向图有关,发射主瓣窄的,其对应方向的增益大。反之,则增益小。如果是全向天线(以垂直极化为例),要提高增益,要么减少水平面的辐射波瓣宽度,要么做成有源天线。

三叶草天线是全向的,其增益较一般的全向天线是否有增加就很难说了。

扯了这么多,回到今天测试的2个指标:驻波比和谐振频率。

这2个指标决定了天线发射的效率和天线对应的最佳发射频率。卖家介绍是1240MHz。正好手头有设备,于是做了个粗略测试论证一下。

一、首先是驻波比的测试,以罗美1.2GHz收发为例:8个信道的中心频点为1080,1120,1160,1200,1010,1040,1240,1280MHz。我选取了1GHz-1.3GHz之间的驻波比曲线,找出最小驻波比对应的频率,即为发射效率最高的频率。

1.2GHz频段三叶草天线1GHz-1.3GHz驻波比曲线

1.2GHz频段四叶草天1GHz-1.3GHz驻波比曲线

以上已经作最小值搜索,结果是:
三叶草天线驻波比最趋向于1频点为1280.5MHz
四叶草天线驻波比最趋向于1频点为1277.5MHz

二、接下来是谐振频率的测试,或者说是50欧阻抗点。我使用矢网分析中的史密斯圆图来寻找50欧对应的频点。

1.2GHz频段三叶草天线1GHz-1.3GHz史密斯圆图

1.2GHz频段三叶草天线1GHz-1.3GHz史密斯圆图

以上已经作50欧搜索,结果是:
三叶草天线驻波比最趋向于1频点为1277.5MHz
四叶草天线驻波比最趋向于1频点为1268.5MHz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该套天线最佳发射频点在1268.5-1280.5MHz之间。这与卖家说的1240MHz有所不同。对应罗美1.2GHz的信道中最接近的是1280MHz。
不过三四叶草天线的制作工艺要求高,要做到完全和理论计算频点相同是比较困难的,当然发射效果还需要通过实际使用后判断。以上仅为不严谨的理论分析!

全向天线范围内,三四叶草天线比起一般的垂直或水平极化天线更加稳定。对于初级玩家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这与进阶玩家上了AAT加定向是没得比的!

本贴的测试数据仅对我手头的天线适用。不代表其他三、四叶草天线也是这样的参数。即便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天线,在没有专业校准过的前提下,难保其各项参数一致。

说了这么多,只是希望大家在追求发射功率,接收机灵敏度的同时,也不要忽略掉一副优秀的发射接收天线对FPV的重要性。往往天线在FPV中的投入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小,但其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其投入比例。

另外,驻波比趋于1的点某种意义上和阻抗匹配点是一个概念,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相比增益等参数驻波比更为基础,是表征天馈系统中能量反射大小的单位。如果等于1,那么能量没有任何反射,无线电波可以全部发射出去。如果大于1,那说明有一部分能量会被反射回来。驻波比过大的天馈系统导致发射效率低下,严重的话会烧掉发射机。所以在一些大功率的发射机,比如短波电台,天馈系统的优劣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有必要配置天线调谐器进行阻抗匹配,这样既能保护发射机的正常工作,又能提高发射效率。

最后附上测试的现场照片:

网友:
非专业人士表示啃不动
到底三叶四叶草好还不好啊

网友:
介设备,专业

网友:
看到了史密斯圆图。。。忘光了

网友A:
羡慕楼主的设备,可否介绍下,多测几种天线兆伏大家

网友B:
一千个天线,一千种数据~~

网友:
礼貌回贴、文明拿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千个天线,一千种数据~~

恩。说的是。 我这不能代表典型。只是想引起大家对天线在FPV中扮演角色的重视。如果有条件,尽量选择一些大厂的天线。但是很多人在天线方面不会投资很多。。。

网友:
介绍的很专业

网友:
我们HAM常说的一句话叫 大功率不如一根好天线,好天线不如有个好高度

网友:
这个好厉害啊。。。。。。看不懂飘过、、

网友:
技术贴!  仅代表个人天线!

网友:
我们ham常说:一寸长,一寸强。

网友:
表示看不懂  希望楼主有时间多测试几种天线  看看那种适合   介绍各自的优缺点     谢谢了

网友:
看了半天,似懂非懂的,拿分、走人。。。。。。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手持频谱仪吗?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楼主的设备,可否介绍下,多测几种天线兆伏大家

手头暂时只有三四叶草。还有罗美原装的天线。每根天线参数都不同,除非经过校准测试,我的数据没有典型性。有些大厂的天线,出厂都有校准证书的,上面会标有方向图,驻波比,增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