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战四轴,新手入门求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13-04-28):
在论坛潜水也好几年了,以前玩的是固定翼,现在没有场地了,现在转战四轴,目前遇到不少问题,期待各位大大解惑。

先自报已有设备:

KST T810 遥控器
KK飞控板(黑色)2.5固件 一个
电调板一个(已焊接)
XXD30A电调(黄皮那种)四个
XXD2212 980KV 四个
X465高强度4轴机架 1个
1045正反浆两套
9045三叶正反桨(未使用)
各种固定翼通用小配件若干。。。。。

问题1:按照上面套餐组装好后,能飞起来,飞行方向、左右前后都是反的,不操作的话自动跑偏,轻轻的摇杆修正都会猛烈的反映,甚至翻过来。。。完全的新手,不知所措了...

问题2:不知道是不是飞控问题,所以打算入手飞控一套,naza、悟空神马的就算了,咱是贫民,玉兔二代,EGA2560 MWC飞控,或者其他神马飞控比较好?GPS是否有必要?如果用到,以上飞控和您建议的飞控都应该配齐什么配件呢?CF?超声波定高?我这套架子行吗?如果不行有没有可以航拍的架子(便宜的)飞控等等总预算700左右。

PS:图片不是我的借用人家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国际惯例,自己做沙发,求四轴交流群

网友:
控制相反的话 在控上设置通道的正反向  建议你还是换个飞控吧 新手用KK会炸到你没信心的  700的预算可以入手兔子2代了 MMC10也不错 桨用104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