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XTEND 900 数传求助

楼主(2013-04-28):
作为UAV新人,冒昧问下该飞控用在APM2.5上有什么要注意的么?(好像还得插转接板?是地面端还是飞机上呢?)谢谢大家的帮助!

看中XTEND,请问这两个产品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性能上木有什么区别,铁皮盒拆开,里面就是模块+转换板而已

网友:
机载部分用模块,5V供电,体积小重量轻,电路也很简单,而且TTL电平。地面部分用整机方便可靠。

楼主:
RE: XTEND 900 数传求助

引用 网友A:
性能上木有什么区别,铁皮盒拆开,里面就是模块+转换板而已

下面那个玩意儿贵了那么多,这么说也不过如此而已喽

网友B:
XTEND 太贵了。。。。。

楼主:
RE: XTEND 900 数传求助

引用 网友B:
XTEND 太贵了。。。。。

请问还有便宜稳定距离远的数传可供选择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还有便宜稳定距离远的数传可供选择吗? 谢谢

你的距离要求多少?

楼主:
RE: XTEND 900 数传求助

引用 网友B:
你的距离要求多少?

10KM以上,要求丢包率很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M以上,要求丢包率很低

如果环境很好的话。。。xbee 的250mw的也够了。。。。不过国内的环境。。。你还是xtend吧。。。保险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玩意儿贵了那么多,这么说也不过如此而已喽

盒子只是多了电平转换功能,TTL,232,485,422可以随便选用,用不着这些功能的话就用模块最方便啦

网友:
据说 零度也是用的这个吧

网友(2013-06-15):
   我也看中这款,免得以后又要升级,但用的人太好像不多,无法学习。

网友C:
》作为UAV新人,冒昧问下该飞控用在APM2.5上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因为模块是5V供电,所以,找到合适的针脚,使用杜邦线可以直接连接APM。
要注意:
1,别短路。
2,保证5V电源功率要够。

》(好像还得插转接板?是地面端还是飞机上呢?)谢谢大家的帮助!
用在地面站,
1,如果地面站有RS232接口,可以直接使用图2的盒子。
2,也可以买USB转RS232的模块之后,使用图2的盒子。
3,还可以买一个USB转TTL串口的小板子,然后直接连接图1的板子。

》看中XTEND,请问这两个产品有什么区别啊?
图2盒子里,就是图1的模块,连接一个TTL串口转RS232的板子。

日常使用,XBee Pro900比较合适。

XTEND 900 有少量缺点,不便日常使用:
1,功率设置为1W的时候,必须连接天线。否则容易烧掉。
2,发射和接收应尽量保持1米以上距离。否则容易烧掉。
3,1W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手持使用,辐射对身体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UAV新人,冒昧问下该飞控用在APM2.5上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因为模块是5V供电,所以,找到合适的针脚,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3-08-01):
Xtend还是不错的,很稳定

网友:
XTend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也不贵了。扣扣:叁零捌壹陆贰陆零联系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