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wkm试拍,有震动,大家看看怎么消除震动。持续更新

楼主(2013-04-28):
先说说配置,x650加长了机臂到750mm+wkm+4830+14寸碳浆+x-cam云台横滚用futaba3003俯仰用savox1250+5r再说说问题,大家看了视频就知道,抖动有点大,今天拍的时候有震风,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能把这个抖动降到最小,先谢谢大家了今天把云台向中心板方向移了点,把云台的横滚调小了点有一次测试,本想换狗再试试的,可惜有点掉雨点,没有再试

网友:
这震动太给力了,机臂软啦。。。

网友A:
一个机子一个样,还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B:
看这样子是云台在横滚方向抖动啊,云台参数还要调整吧

网友C:
你先把增稳取了在飞看是不是这样抖,如果还是就是飞机的问题,不是的话看是不是云台感度高了或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子是云台在横滚方向抖动啊,云台参数还要调整吧

h很滚方向感度太高?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我的xa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增稳取了在飞看是不是这样抖,如果还是就是飞机的问题,不是的话看是不是云台感度高了或舵机问题。

今天又试了试,您再给点意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您再给点意见

你试了是找到是哪里抖的原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了是找到是哪里抖的原因没。

感觉就是因为机架软造成的

网友:
750mm+wkm+4830+14寸碳浆 ? 这个配置本来就不合理。。。X650不是给高功率电机设计的。。750mm + 14“ 貌似桨太大了 还是碳桨。。。。全部都是增加震动的东西。。。这动力过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就是因为机架软造成的

你这种抖动感觉不是电机或桨带来高频震动,有点像飞机在晃动你试到把感度减小点试试呢。

网友(2013-12-10):
引用 网友A:
一个机子一个样,还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吧。

新手会觉得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理儿。

网友:
看视频感觉应该是飞机的问题 不是云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