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能否充多个1S电池串起来的6S?

楼主(2013-04-28):
请教大神,我有一堆MINI CP和V120D02S的1S锂电,华的原装充电器太慢,而且一次只能充2个,所以想买可以设定充电电流,一次可充多个的平衡充,这样也可以充遥控的电池和将来充450电池了。1S电池想用平衡充就得用1拖多的线,如下图我贴了个1拖6的6S充电线。但好像B6是串充,平衡是后期做的,如果各电池的芯不一样的话会有问题吧?而且B6充电要充电口和平衡口两个都接上,而这个线只能插B6的平衡口,这样能充吗?A6好像是各芯独立充电的,而且只需插锂电的平衡插头,不用插充电头,这个就可以用了,可是A6太贵,而且模样很丑……
另外如果用A6的话,是不是6个头都要接上1S电池才能充,可以只接其中几个吗?

先拜谢各位啦~~

网友:
我的fbl100就是b6一拖6串冲,但我的电池都是一个规格的,你的乱七八糟规格得感觉也能串冲!A6的话随便什么锂电池都能冲!

网友:
有专门的充电线,可以把多个1s串起来接平衡冲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哪有这么麻烦,自己焊个线,把1S全并联起来充就行了,连平衡都不用考虑。 B6是支持直接给1S电池充电的

网友:
不是容量的串充有问题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A:
看贴必顶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