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手一些易犯错误注意事项体会

楼主(2013-04-28):
1.2.4g遥控器天线 不要掰直了飞 要斜下45度
2.大桨从上往下看顺时针转 尾桨从右往左看逆时针转(反了检查皮带方向)
3.无副翼系统十字盘修正方向一定要仔细检查 比如我起飞突然左侧翻大桨擦地 就是十字盘修正方向反了
4.电池储存请充80放冰箱 bb响很重要 设置3.6伏特报警无压力
5.大小鸡搭配练习最好 因为大鸡太怕炸 小鸡相对来说相当耐炸~
以上是一些小心得 有什么不对请指出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
第3条,如果修正错误,不仅仅是向左偏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条,如果修正错误,不仅仅是向左偏了哦.

那倒是~我改下~饭总也说下呗~

网友B:
3.6V感觉会不会低了点,我设置3.7,因为响了还得有一段时间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感觉会不会低了点,我设置3.7,因为响了还得有一段时间着陆

感觉不会吧~因为设置3.6下来都3.8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不会吧~因为设置3.6下来都3.8样子~

设置3.6V的话我只有两块电池能回到3.85V左右,其他的只能回到3.75V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倒是~我改下~饭总也说下呗~

震动也会导致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3.6V的话我只有两块电池能回到3.85V左右,其他的只能回到3.75V左右

只要3.7以上就行吧?我新手看帖子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会吧~因为设置3.6下来都3.8样子~

其实设置3.6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飞行过程中电压显示的不是正常电压,是虚的,特别是差的电池,甚至起飞就报警,你不取电后回复正常电压.

网友:
说得挺好!

楼主:
最重要的 起飞前仔细检查 不能偷懒 不然后果严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震动也会导致侧翻。

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有体会

能讲讲你深有体会的情况吗?好学习

网友:
今天就犯了第3条……无副翼首飞,原厂大桨扫地 装机时明明检查过反向正常的,结果今天扫地后再检查,发现副翼修正居然反了……

网友:
也不支持第四条
1 放冰箱密封不好  容易导致电池直接短路     电池3.85电压存储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
BB响  如果你是飞3D的人  其实根本没啥用   空中做大负载动作  比如钟摆  电压瞬间掉到3.4 都是经常的事情  控制好时间 落地3.7以上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