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教我在对频时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3-04-28):
我是新手没组装飞机,对接收机上的英文一窍不通。我在对频时首先打开
遥控器
电源开关,紧接着接上电调电源。按说明书介绍应该10秒钟左右对频完成。可在指定时间过去了接收机上没有任何反应,是怎么回事?请教前辈。哪里插线错误?或者是极性插反了?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尔DEVO 7通道,接收机是华科尔DEVO RX701型号,
下面的英文分别表示什么?麻烦您用数字对应以下英文标注是几通道。谢谢
ELEV
AILE
THOR
GEAR
AUX1
AUX2
BATT

网友A: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OR 油门
GEAR 起落架
AUX1 辅助1
AUX2 辅助2
BATT 电池
对应通道请用搜索功能找找,或参见说明书。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B:
开控,然后把飞机弄到水平的地面,接飞机电,然后等几秒钟,等控不叫了,动下油门,然后发现舵机运转,然后你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OR 油门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
船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