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ZYXs在飞行中有时会出现主桨无规则震颤幅度很大

楼主(2013-04-28):
我的一架新装飞越450PROZYXs无副翼系统,在测试(悬停)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主桨震颤,幅度非常大。几次都是化险为姨,有一次扫了大桨。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也想不出来。俯仰、滚转感度80,临界点95,不发生震颤时飞的很平稳,有哪位同样使用ZYX的朋友是否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尾桨上紧了,松一点试试看

网友B:
看看中联的胶圈有没有老化变松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求分享经验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我新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中联的胶圈有没有老化变松

新装机这个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装机这个应该不会吧。

有可能 我之前买过一个富丽的中联  就是胶圈很松  然后也是小姨子S   上天三秒开始抽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上紧了,松一点试试看

尾桨不紧很松,松的不能保持横位只能垂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中联的胶圈有没有老化变松

新机,横轴胶圈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机,横轴胶圈是好的。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双桨 震动?话说换个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求分享经验

现在还没有解决,每天飞6块电池,多在第五、六块电池出现。也不是第天,有时一天飞的挺好,有时就会出现,多在后半期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我新人。

我怀疑ZYX,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双桨 震动?话说换个头试试

双桨一点也没有,振动也不会有,整个回转系统我调的非常好,如果出在振动上应该第一块电池就会出现,应该是频凡出现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桨一点也没有,振动也不会有,整个回转系统我调的非常好,如果出在振动上应该第一块电池就会出现,应该 ...

会不会是主桨感度高了? 用的哪套参数?PID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我新人。

遇到过,出现的频数如何?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跳舵?

这个舵机是我最关注的,每次开机必看的,而且是新舵机,跑舵是不会有的。

网友G:
你这头像还熟悉啊,是一个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主桨感度高了? 用的哪套参数?PID是多少?

感度是80,临界点是95,应该不会高,但也不排除,飞一段时间如果出现频凡的话,己考虑降低主桨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头像还熟悉啊,是一个人吗?

从三国来的,如果你去过三国,应该是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