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蜗轮螺距和蜗杆直径

楼主(2013-04-28):
自己做的小铣完工了,虽然还有些不完善但可以完善的地方,懒得弄了,热情没了。将来真用用它干活时再改好了。
无聊,打算做个小的简易的回转工作台,同样是做着玩儿,不为做来用。
我的小车卡盘是80的,打算用钢板车毛坯然后用丝锥铣齿,计划蜗轮直径在70左右,中间用可调松紧的M8螺丝加轴承固定,跟底座接触的地方加滚针推力轴承。
因为考虑到蜗杆强度,计划用12毫米丝锥,另外就是螺距问题了,自己直觉是越大越好,1.25、1.5、1.75三种可选,请教一下高手标题上这两个问题。
1.75的话就120齿,直径66.88
1.5的话就144齿,直径68.79
1.25可以做到180齿,直径71.66

网友A:
呵呵 我不会算 我就随便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不会算 我就随便铣

谢谢顶帖。你对齿数没要求,当然不用算了。呵呵。我的起点低,全靠手轮转出度数来,不算好不行啊。

网友B:
早上睡到九点多起来,打开论坛看到这个问题,顿时很有兴趣,前些日子总是看到有人用丝锥来滚涡轮,也没有仔细的思考,今天真的想一探究竟,吃完中午饭,等待电池充电中,把这个想了一下,画了个图,仅供参考!

网友B:
上图中那个丝锥比较理想,就是图里面假设 牙顶上一点圆角都没有,车蜗杆的刀  刀尖也假设没有圆角,实际加工会有一点点圆角,影响不大,反正这样搞本来要求就不高,也就是安装中心距和齿侧间隙的问题,切出来涡轮沿蜗杆轴剖面,顶高系数1,顶隙系数0.36{相对于图里面那个蜗杆}。压力角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睡到九点多起来,打开论坛看到这个问题,顿时很有兴趣,前些日子总是看到有人用丝锥来滚涡轮,也没有仔 ...

谢谢朋友!图画的很详细。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蜗杆直径是11.65比12小了0.35毫米呢?要是不看你提供的数据,我就打算车到11.8-11.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中那个丝锥比较理想,就是图里面假设 牙顶上一点圆角都没有,车蜗杆的刀  刀尖也假设没有圆角,实际加工 ...

你的数据是不是软件直接得出来的?
我没有软件,是不是可以把差值求出来直接用到我的144齿上面?
我简单算了下,如果齿数是140,理论齿顶距应该是140*1.5/3.14=66.88MM,这图的数值是69.805,比我考虑的理论值大了2.925MM。所以,我的144齿毛坯直径就应该是144*1.5/3.14+2.925=71.71MM。螺底距=(38.7755-11.656/2)*2=65.90,进刀量(69.805-65.90)/2=1.955 。
蜗杆是一样的,直径11.66,60度螺纹刀,进刀量1.13MM。我这么算对吗?好复杂呀,要是没有朋友你的数据,我的蜗轮肯定做不成了。呵呵。
我说的关于位置的名词肯定不对,你凑合着看吧。

网友C:
齿数x齿距=分度圆周长

材料毛胚直径=分度圆直径+1个齿高

(本涡轮齿距=丝锥的螺距,涡轮齿高=丝锥齿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数x齿距=分度圆周长

材料毛胚直径=分度圆直径+1个齿高

谢万老板帮顶。
哎,知识水平太低了不好补啊,还是拿现成的省事儿。呵呵。

网友:
呵呵 技术研究就是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图画的很详细。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蜗杆直径是11.65比12小了0.35毫米呢?要是不看你提供的数据 ...

车到11.8 也是可以,但要满足丝锥切深,也就是间接反映那个装配中心距,。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不是专业搞齿轮的,只是用学的机械原理的知识分析一下,车到11.8 ,顶隙会比较小,蜗杆牙顶也比较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数x齿距=分度圆周长

材料毛胚直径=分度圆直径+1个齿高

材料毛坯直径=分度园直径+两个齿顶高,一个齿全高一般也不等于两个齿顶高,而且我觉得,毛坯外径=分度园直径+两个齿顶高,这样搞也不好,应该比这个要大,如果这样搞,蜗杆涡轮接触线比较短,对传动不利,你看成品涡轮都是要“抱住”一部分蜗杆,甚至还有蜗杆涡轮互相“抱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数据是不是软件直接得出来的?
我没有软件,是不是可以把差值求出来直接用到我的144齿上面?
我简单 ...

我就是用 CAXA 二维绘图软件画的,他那个里面确实有可以根据参数画齿轮的功能,我是这样弄得,

丝锥轴线剖面看成是  齿条刀具,牙顶牙底均认为是  尖的,取中间为齿条刀的 分度线,那么可以求得这把丝锥 的 模数 0.4775,我让涡轮齿顶高等于一个模数,那么涡轮的 齿根高等于丝锥牙顶牙底距离的一半,

如此算,随便你取多少齿,都可以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