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架FW190,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28):
    买了一架GSW的FW190白板机自涂装,翼展1010mm 机长890mm。   配置:XXD2217  KV1500  8060  好盈40A  T2 1800ma 30C,3个舵机,没开方向舵,装完设备称重居然达到恐怖的670克,算上电池810克,看资料起飞重量是600克左右啊,都不知道我这吨位的飞机上天会是什么情况,会不会上去容易(动力大)下来难(重量大,速度快)

涂装:文化城买的丙烯,就是跟易拉罐那么大的9元/一桶,先用灰色丙烯兑水稀释打底色,用宽点的软毛刷,胡乱的把机身全刷一遍,不要求什么精细,主要是先在机身上形成一层丙烯膜,为下一步做准备。(EPO机身有一层脱模剂,很光滑,不易着色,有人是把表面砂纸打磨处理的,我是直接刷底色,基本上两遍就能涂匀)丙烯一定要等头遍干透再刷第二遍,否则会把未干的丙烯膜卷起来。底色干透了,就可随心所欲的往上泼墨发挥了。丙烯涂料干透后形成的漆膜是不溶于水的。

网友:
沙发··············   没事   速度 快点就是

网友A:
这个小飞机而已,2212 就够了,,2217 那拉力很大了。。。直接垂直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飞机而已,2212 就够了,,2217 那拉力很大了。。。直接垂直爬升。

问题是上去容易下来难啊,动力应该足够了,就是电机KV有点高,貌似大家都用KV1250  9060桨,而且飞机比较重,怎么也减不到起飞600克除非是用小电机、小电调、小电池,但是那样就压不住机头了,还得配重垂直爬升就算了,别来个垂直降落

网友:
最好减重一下,这小飞机,机翼面积小,就算你动力很大,降落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之前也是一台170元左右的轻木P51 ,老飞不好,后来才知道,用了飞电直的3S 2200MAH电池,降落时,速度慢点,就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上去容易下来难啊,动力应该足够了,就是电机KV有点高,貌似大家都用KV1250  9060桨,而且飞机比较 ...

像真机,降落都要带点速度,不然 降落很容易失速的。

网友B:
800多克算不上啥,这个级别的飞机带收脚的都1000克了,人家还是照飞不误
LZ可以放心飞,电机的KV值确实高了点,要是我就选择朗宇X2216 1200KV的,装9060的三叶桨,巴士得板

像真机都比较重,你这个重量算同级别像真机里很轻的

网友:
对了,麻烦PM 个连接,上次收藏了,不见了,之前收藏是GWS 喷火的,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多克算不上啥,这个级别的飞机带收脚的都1000克了,人家还是照飞不误
LZ可以放心飞,电机的KV值确实高了 ...

谢谢,给了我动力。择日炸鸡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了我动力。择日炸鸡去

老兄你担心太重,我还觉得太轻。我之前装的95块AT6,翼展890mm,带固定起落架,3S2600, 郎宇X2216/1250KV,配9-10寸桨,起飞重量893克,飞起来状态非常好,起飞滑跑一段再拉起,降落带一点油门,起降姿态非常漂亮。另外,泡沫飞机本来就很轻了,配载不能太小,否则你就会发现,超过三级风你就要回家看电视了。呵呵

网友:
PS:这机涂的非常漂亮,唯一担心就是上了天,飞远了别看不清楚了。。。。。。

网友:
轻松飞吧,这重量不算啥,就是速度快点,95元AT-6上的2216,好飞的很。降落时别拉大迎角,保持机身和地面基本平行接地。

楼主:
手头还有个XXD2217  KV1100的电机,不行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还有个XXD2217  KV1100的电机,不行换上

这个真心好,对于190这种大头飞机来说,8寸桨是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2217 kV1100电机配合APC 9×6E或者是9×6SF桨,非常的合适,力量和速度都能发挥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涂装的非常好看,能分享些经验吗?

网友:
2217 1500。。。楼主小心飞机一个俯冲拉杆散架  哈哈  没事 810G完全不算重的 2200的电池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