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一次升一级。少将了。。02s,主轴,大齿盘,固定,销子,卡子。

楼主(2013-04-28):
昨天晚上拆这个大齿盘的卡子。。我地个妈呀,拆蛇我了。。最后拆下了主轴,桨夹。。中联。。

下面那个固定的卡子完美与主轴容为一体。。。两边让我用小手钻磨的那叫一个好。。一点头儿都不出。。还凹进去点儿。

又拍了配件。。打算再装的话,上面那个还用原厂的卡子让主轴与中联一体。。下面用有个哥们说的网线啥的。。

我服了。。不折腾了。。

谁说过修这小机会修表喽啊。。。。拆这个东东感觉真的用那拆表带的拆带器应该挺好。。

楼主:
下面那个卡子没有带螺母的螺丝可以代替吧。。0.7,0.8,0.9直径的。。。

楼主:
顶起。。。扩扩这个孔也中啊。。。要用什么钻头呢??

网友A:
我每次拆那个销子也有种抓狂的感觉,目前也没什么好工具,就是敲

网友B:
拆大齿销。。。吃奶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拆那个销子也有种抓狂的感觉,目前也没什么好工具,就是敲

怎么个敲法?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大齿销。。。吃奶的力

我是有劲使不出的感觉。。。

网友:
看看,帮顶了,挣点分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敲法?能详细说下吗?

只要注意大齿下面垫点布,然后用修表的小螺丝刀,忘情的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注意大齿下面垫点布,然后用修表的小螺丝刀,忘情的敲吧。。。

那上面中联那个呢?今天晚上准备拆那个了。。

网友:
小鸡真是比大鸡难修 不过不容易坏

网友:
看图。完美。直接用手拔了
注意不要太细

用随机送的6角扳手,稍稍挫一下

用随机送的6角扳手,稍稍挫一下

网友:
现在新出的02s 插销很容易就拔出来 因为 有一头是尖一点的

网友C:
不玩小飞机的飘过

网友:
用回形针,刚好0.9mm的直径,用热熔胶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