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转子马达的定子和转子这2个部件,要耦合到多紧程度才是最合适的?

楼主(2013-04-28):
前几天把朗宇2216 kv900的马达轴撞断,自己更换一根新的3.17mm的轴,先卸下断轴,把新轴插入,在定子这段卡上卡簧,然后轻轻敲这段轴顶部,让定子和转子2个部件,紧紧地贴合在一起,再把转子那一段的2个顶丝扭紧,最后在定子这端把小圆柱体插入马达轴,让它紧紧贴住卡簧,用顶丝把小圆柱体固定.
这样工作完毕后,转动马达,感觉阻力比以前要大,咨询朗宇的客服,答复"可能是卡簧压紧了吧".

我按照朗宇客服的建议,重新安装,把卡簧松了一些,定子和转子之间的摩擦减少,但还是很难达到一个恰当的松紧,太紧了2个部件的摩擦力大,马达道的转速上不去;太松了2个部件之间有间隙担心高速转动时马达的震动大;

对比我的另外有个2212 kv1400的马达(未拆卸过),这个马达拨通后,摩擦力很适中,感觉转动挺自然.

XD们,你们在更换轴承时,是如何安装这2个部件,让它们之间的耦合松紧程度恰到好处的?

楼主:
给这个重新安装的2216 kv900马达安装了10X5的直驱桨,起始电压12.5V,测得11.7V时最大转速接近7800转,以及11.4V转速超过7500转,由于朗宇没有给出该马达搭配10X5的桨的最大转速,只给出了拉力,我只好查了另外一个厂家给出的2217-20马达搭配10X5螺旋桨的测试数据: 10X5+7720(转速)=871克的拉力,我测试出的拉力太小啦(11.7V  7800转,870克),离朗宇给的测试数据(11.1V,920克 ),差距太大.

如此看来,定子和转子安装的还是有点紧,但如果稍微一松,就它们之间就有间隙啦,XD们,你们有什么高招和诀窍克服这个困难?

网友:
何必纠结这些?     不行就再买一个新马达,玩航模就是玩个心情,搞得这么纠结就完全没必要了?

网友A:
简单加垫片 复杂调轴距

网友B:
书面数据只能参考

楼主:
昨天把马达再次重新安装了一下,卡簧又松了一点,测量了转速,还是7800转,大概提高了"100转".
另外,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马达不通电,螺旋桨转动有阻力 , 马达通电后,这个阻力消失啦, 好像是马达里面的磁体的作用,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加垫片 复杂调轴距

简单加垫片 复杂调轴距------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否稍微详细解释一下? thank you!

楼主:
刚才看了cobra的2217-20马达的2个测试数据:
10x4.7-SF APC 11.1 15.6     173.2   7060 31.4  997克 5.76 克/瓦 ****
10x5-E APC      11.1 12.13   134.6   7720 36.6  871克 6.47 克/瓦 ****

一个10X4.7,一个10X5,螺旋桨的螺距差了一点点,结果推力差了126克,总推力900克左右,这个120克的差距,不容忽视.

朗宇2216 kv880的一个测试数据,可以看出与cobra的差别
12.5
6.69

楼主:
刚才安装上辉盛的11x5.5螺旋桨测试了一下,起始电压12.4V,螺旋桨超过7500转,cobra给出的一个测试数据:11X5.5在7457转时的拉力是1195克;昨天测试的10X5的螺旋桨最大转速7800转,cobra给出的一个测试数据:10X5+7720转=871克拉力;
结论:
追求拉力,选11X5.5的桨;
追求高的力效选10X5的螺旋桨;

11x5.5-E APC   11.1  18.31   203.2   7457   38.8  1195.8   5.88 ****
10x5-E APC      11.1  12.13   134.6   7720   36.6  871克   6.47 克/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加垫片 复杂调轴距------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否稍微详细解释一下? thank you!

间隙大了在卡簧前加个薄垫片调节间隙,如果不想加就根据间隙调节轴,朗宇电机转子和轴为了保证精度应该是过盈配合所以轴很紧要调节只有慢慢调。

网友A:
其实有点间隙也无所谓的,只是我也喜欢调到感觉不到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点间隙也无所谓的,只是我也喜欢调到感觉不到间隙

朗宇电机转子和轴为了保证精度应该是过盈配合所以轴很紧要调节只有慢慢调----------谢谢A-4的耐心指点,高手就是表现在细节上

我第一搞的太紧,结果螺旋桨的转速上不去,造成了一次起飞时的坠机事件,NND. 第二次稍微放松,但拨动螺旋桨,在桨快停住时,总感觉有阻力存在,不是很自然地停住,在这个情况下,测试了马达附带10X5的转速,然后又调松啦,这是2手指紧压转子和定子,感觉它们之间有细微的移动,但在转动马达情况下,马达自然停止,此时再次此时10X5的转速,发现仅仅提高了100转,就此为止了,让我们这些无经验的爱好者用手工调试,大概只能到这个程度啦.我估计朗宇厂家是用高精度的机器调试的,所以2个部件扣合的很紧,但马达转动停止时又感觉不到有阻力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