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550E DFC套机,望指点为感!

楼主(2013-04-28):
三轴3GX,电调是凤凰90A,设置定速,悬停1800转,3D:2200转,悬停时候机子很稳,切3D候对尾悬停时就往右边倾斜漂移!望指点!

网友A:
三轴系统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系统用的啥?
套机肯定是3GX

网友A:
3GX我没用过,一般像你这种情况都是初始斜盘没有平整。在打开3D模式下,去找平一下你的斜盘。普通模式和3D模式下中立点微调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用斜盘水平调节器找平时,只找平零螺距点的水平是不够地。。。还要找最高和最低螺距点的水平,甚至整个螺距行程都要保持水平。

网友C:
一般 两个模式之间转速最好不要超过200.

网友D:
個人覺得應該機體震動造成3GX誤判,建議檢查機子的傳動系統是否順暢,對大槳尾槳等進行動靜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