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mm铁板2mm铝板开300mm圆孔

楼主(2013-04-28):
有几块板子要开大孔,1mm铁板或2mm铝板,要正圆,因为还要套胶皮装玻璃,圆玻璃是买来,正圆的。
没有数控设备,只有一些电动工具,还有台破烂摇臂转,有啥好的办法?
飞机钻头最多只能开240的孔,曲线锯误差太大,不好掌握,气割不知道平整不?

网友:
1mm铁板数控都不好开!
还是改改你的飞机钻头比较理想!

网友:
摇臂转 当作支架,固定电剪头,
另外D个简单的回转平台 放工件

网友:
要开孔的位置圆心打个钉子固定。。

摇臂钻上夹个烂铣刀,,,铣刀距离钉子150减去铣刀半径

旋转铁板,,可以铣出一个圆来。。

网友:
这么薄,直接用划线圆规划开得。

网友:
壁纸刀比较省力

网友:
用角磨机上切割片掏孔再用半园锉搞定。

网友:
买个大点的飞机

网友:
直接大剪刀慢慢剪最方便

网友:
薄板固定要比開孔難多了
只要能牢固的固定好位置
開孔方法有一大堆
沒固定好薄板
開的孔保證不圖的

有銑床及圓轉盤的話最簡單
中心對好後位移150mm再扣掉刀具半徑
轉一圈就搞定了
沒圓轉盤但有鑽床的話也可以
台灣的鑽床可上下移動的那塊是圓形的
這種鑽床上次在論壇學到大陸叫作"山東式鑽床"
下面螺絲放鬆就能旋轉
鑽夾頭夾上銑刀後
對刀方法同上
以上兩種都沒有的話
找根大圓規或自製吧
作成像氣割的圓規一樣
只是把割嘴換成刀片
打好圓心
薄鋁板轉幾圈就能割的下來
當然刀要磨好
不會磨的話
找把雕刻機用的三稜刀就可以割了

以下有好方法的朋友請再補充說明

网友A:
我的方法:
1.正反面喷漆;
2.用圆规正反面各画一个圈,圆心必须重合;
3.用三氯化铁腐蚀;
4.搞定收工。

网友:
1mm不薄也不厚了,用飞机开,问题不大

楼主:
有这么大的飞机?明天去市场找找看,相对来说,还是飞机开孔器最简单,不需要太多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
1.正反面喷漆;
2.用圆规正反面各画一个圈,圆心必须重合;

高,可惜是干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可惜是干铜的。

铁的也能被腐蚀掉啊,铝的没试过不知道,不过把三氯化铁换成稀盐酸就绝对可以了。

网友:
有种剪刀是歪嘴的,专门用来剪洞洞的,很省力.

网友:
腐蚀的方法是可行的,铁的用稀盐酸,铝的用液碱。几分钟就融化开了,注意安全就是了。参考电影“落日之后”也可。

网友:
如果我要的是300的圆,要求圆不被破坏,又该怎样开孔呢?请教了

楼主:
昨天试了气割,完全失败,薄板变形太严重,割完成搓衣板了。

网友:
找个有等离子切割机的加工点.先用2MM电木板做个内孔模板(需要的尺寸加割把嘴子的半径)按板材厚度调电流切割  很快的还不变形。加工费很便宜的

楼主:
回楼上,没找到等离子切割机,倒是有水刀,11元一米,相比我的那套东西,太贵了。

试了飞机钻,失败,割不动铁板。

网友:
可以试一下木工雕刻机,刀头是合金的,铣铝没问题,薄铁板慢点走刀应该可以。
简单方法:以不锈钢方管中心孔为圆心,薄板下面垫上木板并固定,先在边缘打一个定位孔,定好进刀深度,慢慢推。。。。。。。。。

网友:
你有摇臂钻将1mm铁板或2mm铝板下垫木板上四边垫木板压紧,摇臂钻主轴中心装一钻头,摇臂钻主轴上装横置刀杆,刀杆踞摇臂钻主轴中心150处竖直装一白钢条,白钢条麼成大后角,摇臂钻转速几转就行,走刀手动。
不能画图不知道说的明白吗。要做个工装。

网友:
做个工装铣掉中间最现实 1mm太薄了处理不好变形太厉害

网友:
买焊了合金头的贴画规   把两个头自己磨一下   划几圈就下来了

网友:
简单,方便还是用圆规画,量不多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用楼上其中的几个办法,,一个是腐蚀,工艺简单,

一个是6楼的刀切,但是不能用刀应该用勾刀

还有飞机转,最大有300的,我就有一个

如果能让工件转动就更简单了,用勾刀或者磨一个车刀都可以

剪刀弄出来边缘不够整齐   我用飞机转手工且过3毫米厚的PVC板子,做油烟机出风口的法兰,完美

网友:
铁皮剪刀

网友:
有雕铣机,还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