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的舵机怎么让他回中啊?

楼主(2013-04-28):
450DFC的
舵机
怎么让他回中啊? 最好有比较好的帖子介绍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深度

网友B:
这种高端问题。哎。。。
通电之后就回中了。然后你再装舵机臂上去。
拧螺丝的时候,手稍微带点力,反向挡住螺丝拧的那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