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pm2.5的板子如果对云台进行独立供电?

楼主(2013-04-28):
如题。。。

网友A:
简单示意一下,APM的GND是靠外侧的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舵机信号线取出接个杜邦线插头,接在飞控板的云台控制插口信号输出端,舵机电源线(红,黑)接在UBEC上或插在飞控板的电调输出端多余的插口上(即电调给舵机供电),即可。。

网友:
独立供电?  不用电调供电是吧?  上面不是有个短路帽吗! 去掉在从独立供电口给电,注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信号线取出接个杜邦线插头,接在飞控板的云台控制插口信号输出端,舵机电源线(红,黑)接在UBEC上或插 ...

嗯,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示意一下,APM的GND是靠外侧的接的时候注意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嗯,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A:
要共地哦,光把信号线插在apm上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2013-12-23):
引用 网友A:
要共地哦,光把信号线插在apm上是没有反应的

今天尝试了,不用共地,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2014-03-09):
为啥 我的 飞机向左和前舵机有反应   向右和后舵机就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