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海王180a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3-04-28):
刚买的 好赢海王180a试机时发现  加油时  电机总是有一个点出现卡卡的抖动  过了这个点就正常了 请教用过的朋友们这正常吗 谢谢了
电池是3s5200ma30c  电机是2868   kv3200

网友A:
你这问题有两种可能,电机轴承有问题,要么就是接收受到干扰,最好用排除法换个电调看看还有这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有两种可能,电机轴承有问题,要么就是接收受到干扰,最好用排除法换个电调看看还有这问题不? ...

换了个125a试了下一点不卡

网友B:
重新设置油门曲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油门曲线试一试

试过了没有用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谢谢回复

我这里有个好盈售后的QQ你要不?可以问问

网友:
应该是正常现象,更改pwm 频率可能有效果

网友:
好盈海王大安数的电调,油门比较细腻,刚开始加油的时候,出现轻微卡卡,异响是正常的,特别在配合气隙小的电机的时候。
海王的PWM也是固定的。
不知楼主是否遇到我说的情况,我说的这个情况已经咨询过好盈的技术部门。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复,刚刚联系了卖家 他说是我的电机和电调不坚容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只有再搞个电机试一试

网友:
电机和电调不坚容?

网友:
只坚容六极的电机吗?

网友:
这个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应该不是问题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