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驱动主齿轮晃,固定不住?

楼主(2013-04-28):
稍用力推就会晃,不平行,什么问题?

尽量拉紧这个固定,上紧螺丝也不能将齿轮固定的很好。

打开看,差什么连接部件吗?

网友:
单向轴承的轴套呢

网友:
单向轴套都废了。。。。

网友:
单项轴承套炸歪了,或者中心座的螺丝没上平

网友:
怎么还长牙了啊。。

网友:
小齿盘是有一定程度的晃动,但也不至于像你这个晃动这么大啊!

网友:
够邪乎的!

网友A:
单向轴承里的轴套都烂了!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里的轴套都烂了!换一个就好了!!

谢谢,给个单向轴套的图,或T宝链接。

网友:
换单向轴承套吧,如果还有框量,换中心座总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个单向轴套的图,或T宝链接。

在X宝上找"450中心轴套"你会发现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