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家认为2米滑翔机的最佳重量和翼载荷是多少?

楼主(2013-04-28):
不考虑强度和炸机的问题
中等过载,可以做柔和的特技动作
抵抗2-3级持续风力,3-4级阵风
为了使滑翔性尽可能提高,下沉率尽可能小
大家觉得整机重量和翼载荷最低可以低到多少?
这里说的“滑翔性能”就是盘气流的性能
准确的说,是P5B-2项目的滑翔阶段

网友A:
越低越好吧

网友B:
感觉楼主提的要求有点自相矛盾。毕竟滑翔机也有不同种类,不能用“滑翔性能”一概而论。举个简单的例子,翼载荷低的飞机,滞空性肯定好(下沉率小),但是穿透性不好(遇到突风载荷之后容易飘)。
就“纯滑翔机”(无动力)而言,肯定是把重量控制的越轻越好,但也不是过轻(靠,我自己都绕进去了。这种飞机没玩过,以上建议可以忽略)
动力滑翔机,我飞2m台风,起飞重量在1.2kg左右,用4S做大角度爬升可以干道1.4kg,翼载荷也就30g/dm²多点,感觉比较舒服。话说回来,谁不想让自己的飞机轻呢。

网友C:
滑翔机的最佳重量和翼载荷还是要看你想飞什么风格的,电动还是无动力?热气流还是山坡?RE?RES?REF or full house
纯热气流的飞机肯定是越轻越好,我自己做的两米级弹射,后来改了电滑只有500克出头,是盘热气流的利器。但是做不了特技,也抗不了四级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557641&page=1
至于一般的轻木电滑,两米级别都在1KG左右,翼载荷在20多到30之间,用低阻高穿透型的翼型也能很好的抗风,盘热气流应该也不差。
复材的滑翔机据说滑翔性能特别好,强度高翼型精准,尤其是能量保持的好,一个冲场还能拉回原来的高度,不过重量一般偏重
综合说两米的复材机身轻木机翼可以有比较高的出勤率,不会因为稍微起点风就不能飞,机翼强度也不错,盘热气流也一般,不想玩极端的玩法这种是最合适的
其他的山坡什么的估计不是你问的范围就不提了
滑翔机没有最佳配置,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风格吧,想盘热气流两米级完全可以控制在500克以下,翼载荷小于14克。想暴力飞,全复材的两米机也有人装到超过两千克。比较中庸的玩法,还是装到800—1000克,翼载控制在25左右,算比较合适的。

网友D:
空机650克左右,蓝宇翼展2米滑翔机,微风2米滑翔机就是例子

网友D:
空机650克左右,汕头蓝宇翼展2米滑翔机,珠海华迈微风2米滑翔机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