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請教基本和姿態感度問題?

楼主(2013-04-28):
您好

  我是菜鳥
請教基本和姿態感度問題?
   我是用wkm…基本目前是180 180 150 170 和姿態130 130
若沒有風真的好穩定,但是若有風 GPS下機子有時會搖晃一下…
我是要增加那一個??
  我是用880mm機子…
謝謝您的回覆幫忙

楼主:
可以幫助我嗎?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不清楚您飞行器的具体情况及飞行现象,建议您通过远程调参在飞行时调节参数,直到飞行器表现满意时再连接调参导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不清楚您飞行器的具体情况及飞行现象,建议您通过远程调参在飞行时调节参数,直到飞行器表现满意时 ...

不太了解???

楼主:
由于不清楚您飞行器的具体情况及飞行现象>>>>>若沒有風真的好穩定,但是若有風 GPS下機子有時會搖晃一下…
我是要增加那一個??

楼主:
您好
由于不清楚您飞行器的具体情况及飞行现象…我說的GPS搖晃根本就好是…高速下降时的摆动问题的現象!
    是GPS下哦!
可以幫忙我嗎?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由于不清楚您飞行器的具体情况及飞行现象…我說的GPS搖晃根本就好是…高速下降时的摆动问题的現象!
...

有风时飞行器本来就要不断调整姿态保持位置,由于风(干扰)忽大忽小,飞行器摆动是正常的啊。
也不知道LZ所说的摆动具体啥样的,发个视频上来大家看看才知道!!!

网友:
如果说是风吹过来的时候飞行器向逆风方向倾斜的话,那是因为在GPS模式下,在您没有打杆时,飞行器会定点悬停;所以在风吹过来的时候,为了让飞行器保持定点状态,飞行器会向风吹来的方向倾斜以抵抗风的吹动保持定点状态,风越大倾斜程度也越大。

网友:
Lz  你用的什么机器,每个机器的重量 浆距的不同 感度也会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