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三起落.公布goblin 500配置及部分已知缺陷

楼主(2013-04-28):
sab goblin 500..装机到现在已经试飞三起落...公布配置如下
动力:天蝎星HK III 4020-1100kv 凤凰90A LV

斜盘:futaba bls551车用短身标准舵机

锁尾:MKS DS760窄频锁尾舵机

以下部分为本人已发现的goblin 500问题,发布于此..以供关注此机的各位魔友借鉴
第一点:标准舵机改装.
本人共测试三种舵机.其中futaba bls451标准短线舵机.严重干涉头罩,装机后无法安装头罩固定柱.
后来测试savox 1251mg标准短身舵机,此舵机机身稍长于标准舵机,为40.8mm.标准舵机为40.5.无法放入舵机安装架,
第三次购买bls551后解决问题..
这是451图样
这是551成品图
第二点:电机轴过长.
天蝎星 HK III 4020 1100kv值电机.主轴为长轴版.安装后没问题.但如果选用4000电池.会造成干涉..已经自行磨短解决
更改前
更改后
第三点:凤凰电调稍微高于电池板,造成轻微干涉.不影响使用.

第四点:机身左侧舵机臂与头罩干涉.已经自行切掉部分头罩.完美解决.

第五点:机身右侧舵机的一个角对头罩稍微干涉..头罩接触部分有点裂开.已经贴住..问题不大
最后吐槽一下...sab的大桨也就那么回事...你们自己看吧..

飞行三个起落..总体感觉..飞机不错..尤其是外观..太帅了...
空间有本人拍的高清大图..欢迎光临
http://user.qzone.qq.com/44811620/photo/V10XiQhU2fdQuZ/
空间分享有首飞视频..

网友A:
定到多少转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到多少转飞的

第一次使用凤凰的电调..不太懂这个设置...我设置的数值凤凰已经提示过高..但这台机..低转速行的通么?

网友B:
没炸鸡图你说个j8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使用凤凰的电调..不太懂这个设置...我设置的数值凤凰已经提示过高..但这台机..低转速行的通么?

低转有低转的飞法自己喜欢就行  550级的3D 2600转左右好飞

网友C:
观摩 确实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转有低转的飞法自己喜欢就行  550级的3D 2600转左右好飞

我设置的是2600..但凤凰已经提示超出转速...很奇怪的事情...
我设置的齿比等都是按照说明书来的..应该不会错.

网友:
斜盘舵机布局似曾相识,有点尚真的影子

网友:
有 SK 795 你不用搞什么futaba 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是2600..但凤凰已经提示超出转速...很奇怪的事情...
我设置的齿比等都是按照说明书来的..应该 ...

电池信息 马达信息 齿比 有没有弄错      没错的话只有换马达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信息 马达信息 齿比 有没有弄错      没错的话只有换马达齿

电池信息为6S锂电,马达信息1100kv值的4020.10极.齿比是官方说明书给的..电机搭配也是官方推荐的..不应该有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信息为6S锂电,马达信息1100kv值的4020.10极.齿比是官方说明书给的..电机搭配也是官方推荐的..不应该有 ...

凤凰电调定速要升高马达齿  标配是18T吧  大齿盘是多少齿帮你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电调定速要升高马达齿  标配是18T吧  大齿盘是多少齿帮你算一下

二级传动的..齿比是9.18:1
电机kv值1100..官方推荐2600

网友:
這电調用Vb定速不给力  油門反應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炸鸡图你说个j8啊

同感,顶啊

网友:
冰2  你终于折腾出来了 不容易啊 哈哈

网友:
西装很贵!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这飞机还需要自己改动太麻烦,不喜欢,看来这个牌子不会太火,据说770很肉!~!

网友D:
看来还是哟选择630以上的才能不这样操心~

楼主(2013-06-20):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哟选择630以上的才能不这样操心~

玩飞机不折腾..还有意思?..玩的不就是这个过程么...至少我这样搞定后..舵机力量比中型舵机飞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玩飞机不折腾..还有意思?..玩的不就是这个过程么...至少我这样搞定后..舵机力量比中型舵机飞起来舒服多了 ...

大哥折腾需要米啊!像我这种屌丝折腾不起,我最后还是买了G700,不过还是要很感谢你的这个技术帖要不我肯定是要买G500的,现在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约很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折腾需要米啊!像我这种屌丝折腾不起,我最后还是买了G700,不过还是要很感谢你的这个技术帖要不我肯 ...

呵呵..可能我是折腾了一部分钱进去..但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少走弯路..如果你入GOBLIN 500.按照我的帖子说明..难道还会走弯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可能我是折腾了一部分钱进去..但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少走弯路..如果你入GOBLIN 500.按照我 ...

穷人没钱买新舵机手头上的全是标准舵机,所以最还还是放弃了500,很感谢你,没有你这个帖子我肯定进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穷人没钱买新舵机手头上的全是标准舵机,所以最还还是放弃了500,很感谢你,没有你这个帖子我肯定进500的 ...

客气客气...不过感觉goblin 700稍微大了点..比较适中的应该是630...

网友(2013-12-14):
挺有用的帖子!你的那个90A电调还是增加了延长线的吧!如果直接把它和电机连接是不是只能放在侧板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