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直高手

楼主(2013-04-28):
我的小鸡十字盘只有调的右高左低很难看的状况下才能很稳的正常悬停起降,不只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同问~~~~~
可以看出皮带轮和大齿都改过
不过我的也有类似问题,第一次上电,机子向前倾,不能正常平衡的飞起,断电再接就正常了

网友:
连杆 看看怎么样 是不是不一样长  还有配重

网友:
重心没搞好吧。一般要平才好

网友:
是不是舵量的百分比没调好,加油门螺距上升的时候左边(对尾状态)的舵量大

网友A:
楼主你没用三轴陀螺?用的单锁尾?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舵机臂球头装在舵机臂内侧?

网友:
拉杆扣在内侧试试

网友:
重心不平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尾桨离大奖平面太远的原因,

网友:
谢谢你的指教!让我受益非浅。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
好吧,我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用三轴陀螺?用的单锁尾?

是思凯利waspX3V小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舵机臂球头装在舵机臂内侧?

是思凯利waspX3V机,原厂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你用的是无副翼,那么你的飞机肯定中心不在主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思凯利waspX3V机,原厂来就是这样的!

这款小机怎么样?贼不贼?三轴表现怎么样?3V与3S除了机身有区别还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