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了 7E加装高频头出问题了!! 大侠们看下还有救吗

楼主(2013-04-28):
7E加泉速的高频头。因为拆701控时候暴力了点 焊盘破坏了。结果现在焊补上去了。线路又那么小。我弄了半天了找不到线路。各位大哥看看这高频头还有救吗??

网友A:
这图片……怎么看

网友:
顺便晒一下我的D7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怎么看

请问聪老板,这个控刷了g大固件,飞scp,装你店里那个c05m电机,螺距怎么设置

网友:
原厂最大最低螺距改成 45或者40即可

网友:
完全能焊上。顺头找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