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牌钻头不用磨。杂牌的不磨不能用 |

楼主:
先打2,再4,6,8,我就是这样,普通台钻,精度还可以。 |
买个全新的钻头,照着人家的样子磨你的旧钻头,很快就学会了,磨刀机就省了。有时候手工磨的钻头可能比磨刀机磨出来的还好用。 |
sg-ess不算短刃啦 只能算標準刃而己 這系列是精密鑽頭而非短刃 銑刀柄鑽頭的刃長本來就會短一點點 銑刀柄鑽頭的強度一定比一般鑽頭大 因為柄徑比刃徑大且長度比一般麻花鑽要短很多 所以鑽出來的孔徑準確度會比一般的鑽頭高一點 下次有空我拿幾支模具用的短刃鑽頭給你看 那是台灣tools的訂製品 刃長15mm,全長200mm 那個刃保證不是我磨短的 而是本來就只有那麼長 很少見的哦 鑽孔用鑽頭才有效率 用銑刀本來就慢的多 少量還ok 大量的孔會累死你 那是結構上的問題 沒辦法能改變的 |
拿去线切割吧!这活台钻干不了. |
我也想学学磨钻头,最近发现钻头毁得好快 |
看了不错,学他的样子,铣前加了点油 找到学校网站 http://coestudentshop.engr.wisc.edu/training/machining/mills.php 视频拍的清晰 易懂 |
磨钻头 |
估计你是一杆子到底的. 多换次钻头试试,买个铰刀更爽.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uewffX4eDo 補一下國外鑽孔視頻 |
帮顶 |

网友(2013-04-29):
一般的钻头打深度大于孔径时,排屑会话不畅,连带就会产生挤压切削,高温、潴留。
看出口的痕迹不是刀痕,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加水就比较好了。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uewffX4eDo

補一下國外鑽孔視頻

网友:
估计你是一杆子到底的. 多换次钻头试试,买个铰刀更爽.

楼主:
这次用7.8mm钻头,先用2.5的中心钻钻个定位孔,加了点润滑油

再换成7.8mm的钻头,继续钻,这次没有一刀到底,钻5mm 会退下刀,而且加了油哦

上端直径测下来是8.2,误差有0.4mm了

下端还是比较正常,可以接受7.8

还是用7.8mm的钻头,这次不钻通孔,钻5mm深的浅盲孔

测下来是8.11,误差0.3mm,是钻头前端有点晃引起的吗?

换成8mm的2刃铣刀,

上端是8.22mm,误差0.22mm

下端是8.05mm

想要做这个东东,下套筒 一般是8mm,所以想在壳体上钻个7.8mm的孔,然后再上铰刀8mm的,钻下来不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已经完成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用7.8mm钻头,先用2.5的中心钻钻个定位孔,加了点润滑油

再换成7.8mm的钻头,继续钻,这次没有一 ...

試一下用7.5鑽頭,再用8MM 銑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uewffX4eDo

補一下國外鑽孔視頻

看了不错,学他的样子,铣前加了点油
找到学校网站 http://coestudentshop.engr.wisc.edu/training/machining/mills.php
视频拍的清晰 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一下用7.5鑽頭,再用8MM 銑刀

7.5的钻头手边没有,只有7.8的和8.0的,等过了51买个7.5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定位鑽
再用6MM鑽頭
再用7.5MM鑽頭

好的,谢谢,等买了7.5mm等规格钻头再试下

网友:
我也想学学磨钻头,最近发现钻头毁得好快

网友:
拿去线切割吧!这活台钻干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uewffX4eDo

補一下國外鑽孔視頻

嘿嘿
這個主要是機械鉸刀的教學視頻
不過前一般鑽孔的也是標準程序啦
喜歡他的dro
改天找把數顯卡尺也來改裝一下好了

孔徑要鑽的正確
主軸的穩定度及鑽頭都是重要的因素
13mm以下的鑽頭不算太貴
所以一定要買好一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
這個主要是機械鉸刀的教學視頻
不過前一般鑽孔的也是標準程序啦

我請公司採購訂了幾隻NACHI SG-ESS 銑刀柄的鑽頭(短刃型)

D1.0
D1.9
D5.1
D6.8

價格在100多~400多台幣左右....還能接受..
一般鑽頭都長刃的,孔徑很容易偏大...
不知道改短刃的,會不會好一些...
之前都拿D1.0 長頸型鎢鋼銑刀插銑當鑽頭用...刀很容易斷及鑽很久(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請公司採購訂了幾隻NACHI SG-ESS 銑刀柄的鑽頭(短刃型)

D1.0

sg-ess不算短刃啦
只能算標準刃而己
這系列是精密鑽頭而非短刃
銑刀柄鑽頭的刃長本來就會短一點點

銑刀柄鑽頭的強度一定比一般鑽頭大
因為柄徑比刃徑大且長度比一般麻花鑽要短很多
所以鑽出來的孔徑準確度會比一般的鑽頭高一點
下次有空我拿幾支模具用的短刃鑽頭給你看
那是台灣tools的訂製品
刃長15mm,全長200mm
那個刃保證不是我磨短的
而是本來就只有那麼長
很少見的哦

鑽孔用鑽頭才有效率
用銑刀本來就慢的多
少量還ok
大量的孔會累死你
那是結構上的問題
沒辦法能改變的

网友:
买个全新的钻头,照着人家的样子磨你的旧钻头,很快就学会了,磨刀机就省了。有时候手工磨的钻头可能比磨刀机磨出来的还好用。

网友:
先打2,再4,6,8,我就是这样,普通台钻,精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定位鑽
再用6MM鑽頭
再用7.5MM鑽頭

根据加工材料的不同,铰刀也要微调。

网友:
名牌钻头不用磨。杂牌的不磨不能用

网友:
钻头没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