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自制 轻木 1M DLG 想装个 动力大家推荐一下吧 谢谢

楼主(2013-04-28):
  自己在网上下载的 图纸做了个 1M  DLG      重量 应该在 150 G  感觉 留空时间太短  玩的 不过瘾 想加动力  请问 是 加个 什么马达才好?  是背推还是前拉

楼主:
垂尾平尾 已经无数次摔烂 所以现在就随手找片 木料 贴上也没裁形状  机头被爆多次 但机翼却始终未坏哈哈

网友:
1806N  kv2100  5寸桨  10A电调   500mah电池 2S 3S 都行,3S动力有300克, 动力系统全加起来应该不到80克,再去掉原来的接收电,你还是用2S吧,总重能控制在210-220克

网友:
2204马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