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炸机,向大神们求解下

楼主(2013-04-28):
今天天行者2013飞了两个起落,都是以炸机收场,而且炸机前的状况都是一样的。今天想试试在设置副翼襟翼混控的情况下飞行,就把Y线去掉了。起飞前在地面检测时,副翼和襟翼的功能都正常,但是加大油门起飞后,飞机就莫名其妙的向左倾斜,而且副翼杆打向右的时候很吃力,没什么效果。但是有个状况,就是油门关小后,好像副翼会稍微灵活点,但是依然在向左倾斜,要不停拉升降舵,以免掉高。这鸡鸡前几天首飞时还好好的,设置混控后就出现这个状况,虽然今天炸得不严重,机头开裂了,很好修复,但是这炸机炸得我心都凉了,恳请论坛各位大神们帮忙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不然都不敢飞了!

网友A:
调高右副翼,调低左副翼,目的在于去反扭,然后再将升降调到遥杆回中可平飞,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控

天地飞8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高右副翼,调低左副翼,目的在于去反扭,然后再将升降调到遥杆回中可平飞,就差不多了

明天不用混控,装上Y线飞一下试试,不行就不飞这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尸体!

交易区不是有人在出吗

网友:
天地飞的混控真的不敢恭维。以前我用的天7,调襟副翼混控,很多时候起飞前通电检查,副翼居中,动襟翼时发现两边副翼都会多少有点不同步的,基本每次飞前都得微调。后来换用t8fgs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D:
推力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力线的问题

什么是拉线问题,请赐教

网友:
800 元的极品泡沫~!~!~~

网友:
推力的方向应该调些向左推,才能平衡反扭力。

网友:
反扭的问题吧,需要加固下,然后微调下,我以前天行者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