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3分30秒突然发疯一下,还好及时稳住。小炸两次满血复活。。

楼主(2013-04-28):
六轴3分30秒突然发疯一下,还好及时稳住。小炸两次满血复活。。炸了后没注意摄像机的位置,照着灯带了。而且摄像机没固定死,用的万能扎带,有个是720P 30  120度的一个是1080P 30 170度。

网友:
什么控什么原因

网友A:
大桨松了或者电机有故障,输出不稳定,电调和电机是不是焊接在一起,不要用香蕉头。

网友B:
很稳,用的什么飞控和云台。

网友:
不会还是dji wk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松了或者电机有故障,输出不稳定,电调和电机是不是焊接在一起,不要用香蕉头。

F550的机架都焊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稳,用的什么飞控和云台。

naza 硬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F550的机架都焊一起的。

看是那边抽风,把电调对换一下,看是否会抽。

网友(2013-12-08):
引用 楼主:
14sg

14SG啊!没看出来啊!收了,小孩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