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充电电池,充电电流能开到多少A?

楼主(2013-04-28):
1c充电的3s2200动力电池,最大充电电流能开到多少A,理论上讲最多只能开到2.2A,但是有魔友说开到4A也没事,到底能不能这样大电流的充电?

网友A:
如果想不影响寿命的话,0.5C的倍率是最好的,也就是1.1A,4A虽然没事,但是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不影响寿命的话,0.5C的倍率是最好的,也就是1.1A,4A虽然没事,但是影响电池寿命

这个影响寿命很不好判断的,损失10%的寿命也是影响寿命,损失50%的寿命也是影响寿命

网友:
一直2C充电的飘过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宁愿多备几组电池0.5C以下充电,影响寿命倒还其次,最重要的是安全,以2C充电容易导致电池鼓胀不说,只要电池内部有点问题燃烧都有可能。现在什么最重要?不是金钱不是时间是安全!

网友:
。。。。我们这航模老大哥。。言传身教。。都是10C充电的   说法是好电池怎么充都没事。。烂电池是烂泥扶不上墙           好吧。。我学坏了A9都是开最大电流8A在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