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过飞翼f16的模友请问你们知道飞翼的f16是否epo材料啊?

楼主(2013-04-28):
请问飞过飞翼f16的模友请问你们知道飞翼的f16是否epo材料啊? 在线等解答谢谢

网友:
买吧,是EPO的

网友:
eps的哥建议别去飞翼工厂店买。  店家态度很拽

网友:
到底是EPo 还是EPS

楼主:
到底是EPo 还是EPS X2

网友:
EPS~绝对的EPS~  很硬,搬运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不小心撞门框,就会碎。 不像EPO还有弹性,EPS没弹性的。

网友A:
是EPS,但质量很好,前起落架需从内到外加强

网友B:
是EPS的。飞机电池仓有点翠,水平尾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EPS的。飞机电池仓有点翠,水平尾需要加强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EPS,但质量很好,前起落架需从内到外加强

谢谢。。。

网友C:
2楼别忽悠人 飞翼的飞机都是EPS的 没有EPO的  炸了也比较容易修复的 只是没有EPO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楼别忽悠人 飞翼的飞机都是EPS的 没有EPO的  炸了也比较容易修复的 只是没有EPO耐炸

飞翼也有EPO的飞机,像早期的64涵道如MIG15(以前有一架)等,现在一些如64和70涵道的竞速机(刚入手)也是,不过飞翼的EPO飞机的相对来讲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