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D 8C 2000mAh 控电虚标这么离谱?难道我买到假货了吗???

楼主(2013-04-28):
DHD 8C 2000mAh  3.7V控电,买来以后就觉得容量不够。 现在循环有十来次了,在控上放电到报警3.6V,然后接上EBC充电。
结果计算冲进去的电量只有880mAh..........这与标称的2000mAh容量也差太远了吧!!!如果这是真的DHD,那么以后这个牌子的东西我是不会再碰了的!

网友A:
为什么放电到3.6V?测容量要放电到3V,再充满。没有B6充电器吗?为何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B:
电压在3.7的时候电量大概还有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放电到3.6V?测容量要放电到3V,再充满。没有B6充电器吗?为何搞得这么麻烦。

不同锂电的放电曲线是不同的,不同放电电流的截止电压也是不同的。我用控放是模拟控的实际使用时间,放电电流只有100多毫安,当然是要截止电压高一些的。 我用的EBC除了不能做平衡充以外,功能不比B6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在3.7的时候电量大概还有50%

那是要看是带载还是空载电压。空载电压3.7V已经没有多少电量了。  现在正在做从3.7V到3V的放电测试。
我的电池起始电压是3.67V,只有10%的容量了。
给你个网上的空载电压电量对照表,不一定准确,但是差别不会太大。

锂电池电压与剩余容量的关系
电压:4.16-4.22V涓流补充:100%
电压:4.15v  剩余容量:99%
电压:4.14v  剩余容量:97%
电压:4.12v  剩余容量:95%
电压:4.10v  剩余容量:92%
电压:4.08v  剩余容量:90%
电压:4.05v  剩余容量:87%
电压:4.03v  剩余容量:85%
电压:3.97v  剩余容量:80%

电压:3.93v  剩余容量:75%
电压:3.90v  剩余容量:70%
电压:3.87v  剩余容量:65%
电压:3.84v  剩余容量:60%
电压:3.81v  剩余容量:55%
电压:3.79v  剩余容量:50%
电压:3.77v  剩余容量:45%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2%
电压:3.76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0%

电压:3.74v  剩余容量:35%
电压:3.73v  剩余容量:30%
电压:3.72v  剩余容量:25%

电压:3.71v  剩余容量:20%
电压:3.71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69v  剩余容量:15%
电压:3.66v  剩余容量:12%
电压:3.65v  剩余容量:10%
电压:3.64v  剩余容量:8%
电压:3.63v  剩余容量:5%
电压:3.61v  剩余容量:3%
电压:3.59v  剩余容量: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锂电的放电曲线是不同的,不同放电电流的截止电压也是不同的。我用控放是模拟控的实际使用时间,放电 ...

不是设备差不差的问题,是您设置的截止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设备差不差的问题,是您设置的截止电压不对。

您说的对,如果是放电测试的话,电压确实不对的 。     我今天专门设置了截止3V来测试,最终放电容量1200mAh.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如果是放电测试的话,电压确实不对的 。     我今天专门设置了截止3V来测试,最终放电容量1200 ...

我也有一块,容量也就一千出头。垃圾电池啊。最近刚买了HRB的控电,实测两千多mah,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容量也就一千出头。垃圾电池啊。最近刚买了HRB的控电,实测两千多mah,不错。

我找到了合适的容量型电芯,尺寸完美,单块2500mAh,刚好可以两块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