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学,美嘉欣F47

楼主(2013-04-28):
本人新手,全部都不懂得,刚入手第一台电直,美嘉欣F47的机,但是飞3次,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把遥控油门提到3%的时候,飞机会缓慢的向左侧飞的。求教学,求解决。

网友A:
沙发。。。。这是四通道的遥控玩具飞机,有少量偏转是正常现象,需要打修正舵,比如前倾就往后打舵,往左偏就向右打舵,舵量多少需要自己控制,需要练习,如果觉着飞机撞击(也叫炸机)造成损伤有些烦恼,那就练模拟器吧,模拟器能飞起来的时候又用真机练习。。

网友B:
不是有舵机那有拉杆么。调那个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是四通道的遥控玩具飞机,有少量偏转是正常现象,需要打修正舵,比如前倾就往后打舵,往左偏 ...

打修正舵?您的意思是不是起飞的时候要往右侧飞?

网友:
锤子机的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舵机那有拉杆么。调那个可以解决的。。。

额,,,本人菜,有舵机那有拉杆么------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本人菜,有舵机那有拉杆么------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舵机拉杆啊。那个拉杆可以调节长度的。长度可以控制反向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舵机拉杆啊。那个拉杆可以调节长度的。长度可以控制反向的多少!!

怎么调的?求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的?求QQ

网友:
楼主跟我第一次飞锤子机一样,从零加油门飞机就往左边移动,这时候你只要往右打副翼对消掉向左的力,飞机就不会向左移动,继续加油门飞机就就升起来了
升起来后飞机向哪个方向飞你就打相反的舵以让飞机悬停,慢慢练悬停吧
我说的打舵是指遥控器上面的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修正舵?您的意思是不是起飞的时候要往右侧飞?

对,你把飞机放在水平的地面上,飞机的尾巴对着自己,然后再起飞。他如果往左偏,那你就打右偏的舵,一点一点的来,一次打太多的话,又会向右偏。。。我也是新模友,入模一星期。你可以加个航模的群,问问他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舵机那有拉杆么。调那个可以解决的。。。

这个一般很难调整,因为起飞的时候,有什么地面效应,电机的扭转效应(记不大清楚了),一般都是靠打舵来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很难调整,因为起飞的时候,有什么地面效应,电机的扭转效应(记不大清楚了),一般都是靠打舵来 ...

我的伟力V913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调的。现在可以托控悬停个20秒左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伟力V913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调的。现在可以托控悬停个20秒左右没问题!

说的是起飞的时候好么。。起飞时候的偏转是很难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