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控电怎么改锂电

楼主(2013-04-29):
     各位老鸟,本人对遥控设备是一超级菜鸟。干电池做控电实在招架不住,现在求教老鸟控电怎么改成锂电!在下不胜感激!
还有正负极应该怎么对接,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买16500电池装上即可
不用做任何改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算算你的控是多少V的电源

把控拆开,电池盒和主板之间的连接,只有两根线,一般是红黑两色,红为正,黑为负,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吧!

然后去淘宝上买一块电压相符的锂电,要那种带公母接头的,一般的电池都是母头,公头接控的红黑线上,OK了

网友B:
我的控电是自己DIY的,以上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控电是手机电池、18650、加上一块升压板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指教,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算算你的控是多少V的电源

把控拆开,电池盒和主板之间的连接,只有两根线,一般是红黑两 ...

学习了~~~
感觉这个方法挺好用,也简单

网友(2013-05-30):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4-01-30):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电是自己DIY的,以上电路仅供参考

这个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电是自己DIY的,以上电路仅供参考

可以详细讲下2S或3S电池平衡充电接口是如何排列的吗?
充电时电位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