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jr dsx7用不了wkm呀?怎么设置电机都不转,两遥杆 ...
是不是jr dsx7用不了wkm呀?怎么设置电机都不转,两遥杆也掰了

楼主(2013-04-29):
是不是jr dsx7用不了wkm呀?怎么设置
电机
都不转,两遥杆也掰了四种之一种了,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A:
你接的是接收机还是卫星啊。。。。。一般这个是不可能的吧。。。。

楼主:
那当然是接收机呀,同样的控,我接过xa的飞控用在小四轴上,都正常的,怎么wkm就不行?

网友B:
出现一样的问题,电机单个都试过了,都转,一通过WKM就不转了!求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校准了没啊哥们!!!
应该是正解。。。

楼主:
找到问题了,飞控成功连接到调参软件后,在设置遥控器介面,检查“油门向上,T向右;方向向左,R向左;升降向上,E向左;副翼向左,A向左。” 这样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D(2013-07-07):
乱七八糟,,,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