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的通道问题

楼主(2013-04-29):
在控里面的
舵机
监视器可以看到10个通道,也能控制其中除了6、7两个之外的其他8个通道,第6、7是什么通道?
我了解到的是
1.升降
2.副翼
3.油门
4.方向
5.起落架
6.
7.
陀螺仪
感度
8.油门锁定
9.Aux4
10.Aux5

网友A:
通道6应该是螺距

网友B:
6通道接螺距舵机,7通道说明书上是说接陀螺仪感度线,其实我接5通道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道6应该是螺距
说的对。。我也让说明书搞混了。。。是问人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