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拍减震请教

楼主(2013-04-29):
敢问哪位大神有固定翼航拍减震的好方法,用在天行者上面的,设备是微型摄像头,前段时间拍的几段视频都是抖得厉害,虽然加了海绵垫还是很抖,忘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想摄像头应该和飞机固定死,反而不应该减震

网友:
要用CCD的摄像头,smos的怎样搞都是震得。

回个贴也要签到?什麽时候定的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摄像头应该和飞机固定死,反而不应该减震

这个有些道理,不过电机的震动很难消除,还是会抖动的

网友B:
给电机和桨做下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机和桨做下动平衡

不是很懂,能说得更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能说得更细点吗

桨静平衡做好后就装电机上转看桨面是不是同一个平面上,电机轴有没有歪,转起来会不会震,把电机和桨的排震做好了就基本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静平衡做好后就装电机上转看桨面是不是同一个平面上,电机轴有没有歪,转起来会不会震,把电机和桨的排 ...

嗖噶,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3-11-09):
有一套防抖的、、、、、、、、、、、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