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找不到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的,我使用的g4
模拟器
初安装时可以用的,后来突然就在controller菜单下的select controller找不到
遥控器
。但在系统下控制面板中“设备和打印机管理”项可以找到设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了解的大神费心指导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13-11-17):
你好想问一下G4无法找到遥控设备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跟你描述一模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