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飞控关于GPS定点的PID设置求教

楼主(2013-04-29):
请各位大侠帮个忙,教一下我APM2.5的调参,
450的机架,2212电机,960KV,1047的桨,2200毫安的电池,APM固件是2.91B,GPS是6H的
现在自稳态度下四轴飞的很稳,切了GPS后,不但定不住,而且四轴明显没有自稳态度稳定,偶尔上下抽动一下,而且过十来秒钟飞机就会向某一方向飞去,(方向不一定)必须手动修正,定高也不是太稳,高度会缓慢下降,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应该调哪个参数?

网友:
高度会缓慢下降 应该是 Altitude Hold P太小, 试P=2.3, i =0.0030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哥指教

网友:
同样关注,万恶的APM

楼主:
报告今天的最新战况,定高的P设到1.5,I设到0.13,悬停的P设到3.5后切GPS,空中悬停10分钟,全脱控,漂移没有超过1米的范围,高度变化在1.5米之内,可郁闷的事,过了一会试第二块电池,又定不住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帮顶,我的也是开定高就缓慢下降

网友:
有经验的人来说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今天的最新战况,定高的P设到1.5,I设到0.13,悬停的P设到3.5后切GPS,空中悬停10分钟,全脱控,漂移没 ...

空中悬停10分钟,全脱控,漂移没有超过1米的范围, 6h有这历害!?我的6M能+-10就知足,一句话,北风吹,四轴飘。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状况。

网友:
同学你好,我的也是apm2.5,刚入手,在纠结一个问题!我怎么才能弄懂图上各个参数的意思呢?你有什么资料介绍给我吗?谢谢你

网友:
會不會你GPS 接受不好.出現GPS 飄位.查看APM LOG 數據看GPS 鎖定幾多個.建議買一個數傳用PC OR ANDRIOD看GPS 定位會不會飄來飄去.因接受不好會影響定位.(所以無故向不同方向飄,因GPS 都定位都錯),不要以為6H 定位2.5米誤差.當衛星不足時OR 電子設備影響GPS時.係數傳返來數據短時間定位去了美國

网友:
ArduCopterNG固件中带了个F450机架的PID设置图片,玩APM的可以参考下。
我的AIOP目前是玩MWC,哪天改玩APM了再测试图片中的参数

网友:
在现场你最好拿个笔记本,把APM接上USB,通过Mission Planner看看GPS定位情况,如果显示出来就是跑来跑去,那就是有干扰或者GPS坏了。

楼主:
数传已到手,今天接上后发现,GPS在地图上是小范围内跳来跳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中悬停10分钟,全脱控,漂移没有超过1米的范围, 6h有这历害!?我的6M能+-10就知足,一句话,北风吹,四 ...

我也是,能+-10米,知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能+-10米,知足了。

  CRIUS AIOP V1.0 加 6M 2.0 +-10米飘也许是只要这能力,这就算了,可在坛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把APM刷进去,这可好,还把GPS还刷不见了,这板子头疼。

网友(2013-06-03):
引用 楼主:
数传已到手,今天接上后发现,GPS在地图上是小范围内跳来跳去,

你找個空曠地方上試GPS.(不要大廈與大廈之間或室內試.)都定不住.1.檢查機身是不是其他設備電子干擾.(建議將GPS 安裝機臂上.遠離所有電子設)
2.自己昇級GPS 固體
3.找經銷商更換再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IUS AIOP V1.0 加 6M 2.0 +-10米飘也许是只要这能力,这就算了,可在坛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把APM刷进去 ...

请问,你是怎样用海盗的板刷APM的固件

网友(2013-09-23):
内容关注 我也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