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JJ 100%油门 JJ就是不飞

楼主(2013-04-29):
求教老鸟:油门和螺距我是如下设置的 油门:0,50,75,88,100 螺距:-1°11° 螺距的角度我已用螺距尺教过了,应该没有问题的,可早上试机的时候JJ就是死活不飞。请老鸟帮忙想想还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呢?  静态螺距从低至高点的变化视频我已上传,烦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我的配置:好赢18A,飞越马达3900KV,华科尔RX2618-D的三轴,花牌3S1P 850毫安,

网友:
感觉舵机行程很小

网友A:
单项打滑?

网友:
感觉舵机行程好小,十字盘行程太短,螺距有11度吗?

网友:
螺距肯定不对

网友:
螺距-2、+6、+12,如果正确,肯定起飞。否则,转速的问题。可以通过听觉感知。(很尖锐的声音)

网友:
螺距肯定不对。我看最高点的叶片角度都不足以让飞机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项打滑?

下午拆下了大齿盘检查将其穿在250的螺丝刀上,左手握螺丝刀柄右手拨动大齿盘,顺时针旋转无法转动很紧,再用力螺丝刀柄跟着大齿盘同转。反方向转动非常顺滑,说明单向轴承无问题,看来真是我的螺距设置的问题。      目前各个舵机、螺距的行程量默认的是100,目前航线模式螺距曲线-1°(对应值是-18)2°(对应值是+7)5°(对应值是+19)7°(对应值是+25)11°(对应值是+39)但不知我的螺距角度设置方法问题出在哪里,求螺距正确简便设置的帖子或方法。谢谢

网友:
小鸡密度大,浮力小,需要更高的螺距
我的255用的是0 4 7 9 12度

网友B:
控的螺距设置没错。错在你桨的0度肯定没对。最小行程角度只有那么一点。最大行程还大点。但是都不足以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螺距设置没错。错在你桨的0度肯定没对。最小行程角度只有那么一点。最大行程还大点。但是都不足以起飞。 ...

求教老兄:有副翼的可以让螺距尺上岩和副翼保持对其,可无副翼的JJ调教时该和那里保持水平呢?求方法(我之前是在墙上划了条水平线,用尺子的上岩与之对准看来是错的)谢谢

网友:
在油门和螺距曲线为斜一直线时把油门摇杆推至50%位置,此时大桨应该为0°。先确保这一步正确,然后再设置你想要的螺距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老兄:有副翼的可以让螺距尺上岩和副翼保持对其,可无副翼的JJ调教时该和那里保持水平呢?求方法(我 ...

当然是错的。基准可以用尺子放置在中联,拆掉刹车盘后。放平尺子。为基准。

网友:
看贴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