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改造后图片】1.4米冲浪者 头冲地!【附上本人的画图解释,不懂对不对】

楼主(2013-04-29):
之前是2212 2450 6寸  飞的蛮好  不过穿不了云
于是把舵机后置   电机上2216 1400 8寸    电机座加高     前面放两颗电池中心刚好在副翼上     怎么飞都飞不起来   难道要满油门飞?
然后取下一颗电池    中心在后面了    以为可以一飞冲天了  谁知道加大油门    飞机头更加往下冲 撞地!  怎么回事  我的中心都靠后了  加油门还更加往地冲

-----------------------------------------------------------------------------------------------

分析

--------------------------------------------------------------------------------------------------
改造后

改造的可以吗  角度高度对吗

楼主:
我重心靠后   加油门 头还是喜欢往下冲

网友A:
电机的拉力线不对!  俺的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拉力线不对!  俺的个人看法

我最后这图解释对吗

网友A:
  差不多吧  你的电机座 弄牢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  你的电机座 弄牢固一点

不牢固会怎么样  有点点晃 不会掉出来

网友B:
楼主最后一张图有点错误,推力线并不是跟电机平行,而是跟你的着力点平行,看你架高电机的方式,貌似是推力力往前挪了3厘米左右,按理影响不应该这么大。建议:1、电机座再加牢,你这样太悬了,最后电机后面有一个缓冲坡与机体接触,确保手摇的时候不有巨大晃动;2、桨平衡,降低震动,地面试机的时候,可以尝试全油门感觉下震动大不大,大的话,一定要处理;3、在空中利用升降微调,调到机机最低油门能够平飞,然后把升降的机械臂固定到这个位置,如果是A控,自稳状态下带5度抬升,这点要注意。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牢固会怎么样  有点点晃 不会掉出来

电机座是关键位置,一定要加强好,要达到用手用力摇也摇不动,要是松的话,动力大时,会改变推力线,导致飞机不稳定

网友:
重心在副翼上????这也太后了吧,。。。冲浪者重心应该在碳管后1CM,经验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一张图有点错误,推力线并不是跟电机平行,而是跟你的着力点平行,看你架高电机的方式,貌似是推力 ...

A控起飞都起飞不了    加油门头就掉 不加油门又没动力  我估计也是加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是关键位置,一定要加强好,要达到用手用力摇也摇不动,要是松的话,动力大时,会改变推力线,导致 ...

我还以为稍微有点点晃不要紧  反正都是飞

网友:
楼主我刚发了一贴你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D:
盡量由原電機座推力線延伸,不得已要升高電機座時,要調整角度讓推力線通過機身重心(前後左右跟上下重心交叉的地方)位置! 我的衝浪者也是改2816-14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盡量由原電機座推力線延伸,不得已要升高電機座時,要調整角度讓推力線通過機身重心(前後左右跟上下重心交叉的 ...

重心怎么找啊  放一块电池  和放两块电池可能中心又不一样了    你是怎么知道重心大概在哪里的  是不是拿手拖着飞机底部看平衡点在哪里

网友:
重心大約在主翼前端往後算7.5cm左右,裝備全上接上電池後,你用兩手食指頂在機翼下方就能找到了!利用電池前後移把重心放在我說的位置!找到最好飛的重心位置後用油漆筆在該位置標示一下,以後起飛前就用食指頂一下確認重心無誤後再起飛!

网友:
这机的手工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