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委座,TW这种立钻质量好吗

楼主(2013-04-29):
有人开价400元人民币,是否可以下手。

今天上整理的照片

网友:
既然都出口到大陆了,质量应该不错吧?

网友:
吓一跳,没见过这坛子谁耍立钻,那玩意不是闹着玩的。
这个只是个普通台钻而已。

网友:
锈成这样,立柱得去掉很多的,边吃边紧裤腰带

网友:
这个应该是淘宝的那台了,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这不是台湾产。其余你自己看就可以了。价格便宜。

网友:
这台看来跟我在用的那台(STAR)一样咧,只要电机良好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台钻已经购买回来,夹头前端打表,1.5丝跳动,立柱直径75MM,厚度8MM,电机功率小了点,只有370W,上面的都是浮锈,遗憾的是少了一个电机的塔轮,只有一个单槽的轮,过两天整理好,再发照片给大家欣赏。

网友:
应该是台湾制造的,80年初期的台钻应该是不错的,70年代的应该更好些,我有台几十年前加拿大制造的罗克韦尔的立钻,主轴行程150毫米多,6寸多的行程,钻夹头的行程也非常大,1-16毫米的。但是主轴滑套非常细,对于木工台钻来说很好,主要是床头箱铸件很好,被人在床头箱上焊接了很多气动钢的组件与钣金件,焊接点没有开裂,我扯不下来,最后用錾子凿掉的。这个足以证明铸件不是一般灰口铸铁了,灰口铸铁与钢焊接很容易开裂的。

网友:
个头还不错,,有百公斤??

网友A:
这个实际上就是山寨钻,写着重型钻床,却用的220V电机,重型钻床,这个样子的,没个150KG以上不算重型,我看这东西,不会超过70KG。

网友:
期待沐浴后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际上就是山寨钻,写着重型钻床,却用的220V电机,重型钻床,这个样子的,没个150KG以上不算重型,我看 ...

这个其实很好的,重型钻床是说它是木工用的吧,这台应该是国外木匠的工坊用的钻床,相对于一般的台式钻床来说是重型的。外国人确实喜欢广告的措辞,其实这真的不算是重型钻床,只能是入门级中算载荷高于最低端的了。我见到的几台西德与美国的金工间台钻都是带有自动进刀,他们的电机一般是双速的,同时皮带也可以无极变速。算是机械与电气双变速的。那样双组合变速可以获得很多差异性很大的扭矩与转速,同时有一个游标刻度值或者表盘指示给操作者当时的转速。国内很多重型金工立钻是齿轮传动的,上海第五机床厂的H5的立式金工台钻很不错,电机整合在齿轮箱里,一般不仔细看电机也很难找到安放在哪里。

网友:
这玩意在淘宝很久了,我本来想拿走,可惜看了多图后发觉铸铁的厚度和整体太轻了。第一时间就考虑这个台湾制造可能有问题。不说钻床本身如何,假如写着台湾制造,却不是真正的台湾制造,那么质量很令人担忧。

楼主:
我本来也有顾虑,后来到手后发现还是比较像台湾的,电机上的文字标牌是繁体的,可以选择110V 和220V,在机头下方有一个螺口灯泡,重量肯定是100多斤,但我没称过,夹头是16MM的,电机轴承噪音有点大,今天拆开准备更换轴承,轴承是KK 203,应该就是6203的规格。这台钻据说是卖家的亲戚做汽修时买的,正因为是做汽修用的,所以夹头几乎没什么磨损,夹1MM的钻头估计没问题。由于工作忙,只能晚上侍候它,所以要过几天才能上照

网友:
台钻就不是个啥精度玩意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我买的时候也纠结是不是要买个洋货2手还是国内粗制新品~纠结后 我买的西湖重型4116 ,个人感觉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楼主:
抱歉,由于不会在后面的贴接着发图片,所以只能修改主页的内容了

网友:
尼玛,现在天C连个破太钻都做不好,悲哀···

网友:
现在连个破台钻都做不好。尼玛放着现成的桥不走,非得摸着石头过河,都快淹死了吧!都是矬逼造的虐···

网友:
我只能說從照片看來它應該是台灣的小廠製造的!
但是操到連馬達(電機)都換成china制的,那肯定精度不行了.
相類似這樣的品相在台灣應該都被當廢鐵賣,況且目前有些台灣大品牌也都是在大陸當地生產的.
品質都是不差的.

网友B:
哈哈,含运费到广州才430元,使用后,跟我之前的300元的小台钻比,完全是两个世界,美中不足是少了一个塔轮,日后再配上,也试一下是否可以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