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孔的速度

楼主(2013-04-29):
刚才一直没法发帖子,说我没签到....
找了十几分钟,终于找到签到的地方了
言归正传,最近遇上个烦心事,螺丝断机器里了...
准备打孔,上反牙的断螺丝取出器,
可在打孔上就遇到问题了,工人来电话了,不知那螺丝什么来头,硬是钻不动
问了一下,原来工人是用手 枪钻全速打的,就留下个浅坑
我说钻孔要用低速的,速度高钻头容易坏,但是现场还有位老师傅硬说打孔要用高速的,他家台钻都是10000转的...
我百度了一下,还真有高速台钻啊...
我一直以为速度一高,钻头就热了,退火了,没用了,所以也不知道这高速台钻是不是用啥特殊的不怕热的钻头?

现在想请教各位师傅,高速台钻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是不是有专用钻头的?
像用手 枪钻打螺丝,应该用低速呢还是高速呢?

楼主:
手 枪 钻也是敏感词汇啊

网友A:
我取过一次断螺丝,好在不深,我用白钢做的半刀半锥的东西的尖顶住断螺丝的靠外边缘,用小锤顺着螺纹退出的方向敲,慢慢就敲出来了。前提是螺丝不是非常硬、稍粗点、断的不深。

网友B:
钻孔有几个因素,转速与进刀的速度,钻头的硬度与被钻物的硬度,还有孔径的大小及冷却方式等.钻一般不太硬的东西钻速不能太高,要保持正常出削,钻速太高钻孔成磨孔了,钻头容易发热甚至退火,钻大孔速度更不能快;相反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小孔时,钻速越高越好,对钻床的精度要求也很高,否则小钻头很容易断.取断丝可先将断丝向下冲几下,再钻孔然后用断丝取出器很快就能取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取过一次断螺丝,好在不深,我用白钢做的半刀半锥的东西的尖顶住断螺丝的靠外边缘,用小锤顺着螺纹退出的 ...

这次断很里面,没法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有几个因素,转速与进刀的速度,钻头的硬度与被钻物的硬度,还有孔径的大小及冷却方式等.钻一般不太硬的 ...

那像手Q钻拿在手里换来晃去的,用最高速钻孔很容易折断钻头吧?钻头是4mm的

网友:
高速钻床一般是小直径钻头用高速,因为冷加工切削一般是按照线速度来讲的,比如钻头直径很小,其主切削刃最外边的线速度在低速下,是很低的,这时就会钻不动;但是钻头直径大的,用高转速的话就会烧钻头。

网友:
钻头没磨好,什么速度都不行
普通钢材质的可以手钻全速,不锈钢材质用低速
孔大于8mm的就别用手钻了。

网友:
近几年不懂装懂的越来越多,不爱看书,光爱臆想

网友:
先用最小直径的钻个小孔,,,

网友:
高速台钻是针对小孔的一般是6mm以下的孔,钻孔过程中需加切削液,但是铜、铝、塑料这些软性的材料可以无视,我家有两台,我最小的在CR12材料上打0.3mm的孔
至于钻头跟普通台钻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