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收藏帖子?

楼主(2013-04-29):
改版后都不会收藏帖子了!大伙教教我吧!

网友:
第一贴也就是楼主贴左下角有个收藏选项。

网友:
灌灌水,拿了分。 以后再看自己回答过的主题。

网友:
我也是找不到,

网友A:
这简单的问题我知道。评分的左面就是收藏。在一楼里找。找一个小时准定能看到 收藏 俩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的问题我知道。评分的左面就是收藏。在一楼里找。找一个小时准定能看到 收藏 俩字。

haha, 我只用了38分钟就找到了

网友:
收藏倒是会收藏了,不过怎么看收藏的项目啊

网友:
怎么看收藏的项目?也是看回答.

网友:
右上角,你名字哪块用户组下面有个快捷导航,鼠标放上去里面有个收藏.
改版后收藏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