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CM玩具船改装,飞速达B2848 3575KV,求浆和电池配置!谢谢

楼主(2013-04-29):
    才在淘宝上买了个玩具船,长47CM,宽14CM,准备玩几下就改成无刷。。本人喜欢改装过程的乐趣,所以成品船就不考虑了。呵呵。在论坛上泡了几天了,一直在看前辈的改装玩具船帖子,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指教下。谢谢

    在交易区看到有卖飞速达无刷电机内传 型号 B2848  KV(rpm/V) 3575KV,价格还不错才80,准备淘这款电机,请问配47CM的船合适吗?会不会动力太大浪费了或重量太重了??这款电机在工作时的大概电流是多少啊?看到卖家说80A的电调就合适了。

    一次性到位,就买个金属桨,这个电机需要配什么型号的金属桨啊??看帖子说KV值大的,要配半入水小桨,那这款电机算是KV值大的吗?。。

    电机和电池的选用关系不太明白,请高手说说,KV值高的,工作电流就大,是不是要配电压高,放电大的电池组?比如3S以上的?  由于只是玩玩,不想投入太多,我准备自己买A123 26650 2500mah 模型电池 30C 动力铁锂电芯这款电池自己组装。请问是需要3节还是4节串联最好?

    电调是不是选参数高的一次性到位比较好。。。准备入个125A的150左右的杂牌双向电调,请问咋样?按我的理解,电调的电流选择余量是越大越安全,就不容易烧,对吧!

     再一个就是看到很多改的船舵都安装在船尾的右边,这个是有讲究的还是习惯性问题?不是说安装在螺旋桨正后面是最好的吗?船舵我看到一般都是竖长型的,怎么很少有横长型的呢?

     还有就是传动轴和桨伸出船尾多少CM合适,角度多少合适? 硬轴和软轴个有什么优缺点呢?     在防翻仓的处理上,有教程吗?看到一般都是在船的左边隔出一个敞开的空间做处理,还要在旁边船底都打孔,是什么原理呢?

     呵呵,问题比较多,请大家,前辈,高手,说说!!谢谢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经常看到帖子玩家说电机被烧。。。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我家挨近河,但杂草多,前一个玩具船就是缠上水草,烧了接收器。。。 请问下,这样改了无刷加电调后,万一遇到缠上水草之类的,容易烧电机和电调吗?现在的电机和电调有这样类型的保护吗?

网友:
建议配置432浆,跑2S。稳定些!电调80A以上

网友A:
我用的海王60A,3S,432桨
http://www.tudou.com/v/wV2GtwZ1uy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B:
稍大浪就翻,先做好自翻正功能才选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海王60A,3S,432桨

  呵呵,我就是想要你这个速度啊。。太棒了。。呵呵。。咱也要求不高。。。。也是玩玩而已就好。。。

  请问 你这个是哪款电机呢?也是我选的这款电机吗???我打算买A123电池自己组装。。。
美国A123磷酸铁锂26650 3.2V4000mah锂电池
最大连续放电70最大瞬间放电(10秒)120A.
容量:3300mah
电压:最高3.6V 最低2V 常规3.3V
内阻:25毫欧左右

重量:73克
尺寸:直径26 长度650MM
放电:30C常规 70A 瞬间 60C 130A
你的3S电池是常规锂电吧。但这个A123电池是3.3V的,不是一般锂电的3.7V。。不知道怎么搞啊。。请指教下

网友A:
完全一样的电机,一样的KV,但是,我买的早
A123感觉,放电还是差了点,重量相对也大些
不差那点钱,还是入锂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大浪就翻,先做好自翻正功能才选配置。

你好,防翻措施,是不是就是在船的左边侧面做一个浮筒状的空间,上面和下面都要打几个孔,空间后面敞开。。是吗??看到虾哥有款船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可以请教下虾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请教下虾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一样的电机,一样的KV,但是,我买的早
A123感觉,放电还是差了点,重量相对也大些
不差那点 ...

谢谢。。心里有谱了。。呵呵

网友C:
这船不适合新手安装。主要是船舱空间细小。不能用大设备。不要想去用2848 电机    125A电调。 更不要用A123。 这些东西体积大。放不下。一句话用得上的东西可以买。用不上的东西送也不要。
这船最适合的设备是。2217  3500--3700KV 的外转子电机。特点轻。细小。动力强。   电调用35A  或60A   好盈。  35A 体积小。好安装。轻。配上430胶桨跑40KM没压力。  电池用2S  2200MA  锂电。 特点体积小。轻。   所有设备都要小轻。要精简。你最希望想自己做防翻舱。比较难做。 要定好格板尺寸就要花上半天时间。   做了水舱格板后里面设备安装难度又增加了。空间又小了1/4。

网友C:
光说你不会信的。  给你上图。你会明白。

网友C:
再发一个让你中度的视频。  就是楼主你要给的小船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说你不会信的。  给你上图。你会明白。

我信。。确实这个船内部小了点,我打算玩玩后,把船的上下外壳打开,然后再定怎么做。。已收藏了你的店铺和那个传动轴。。呵呵。现在还处于考虑和咨询和学习阶段,慢慢来。。。到时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不适合新手安装。主要是船舱空间细小。不能用大设备。不要想去用2848 电机    125A电调。 更不要用A123 ...

再请问下。这个电机:外转子和外转子有什么区别啊??个有什么优缺点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说你不会信的。  给你上图。你会明白。

虾哥,这种船的盖子如何做好防水呢?我现在是用胶布贴。呵呵

网友:
用软硅胶  705试试

网友(2014-04-01):
学习了,新人也刚入手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发一个让你中度的视频。  就是楼主你要给的小船视频

我已经中毒了,求配置,谢谢

网友D:
大大们,我是新人,刚开始玩船,和LZ一样,我买的是另外一艘玩具船FT009,之前一直在玩车,现在也想改成无刷的,无奈船的配置完全不懂,不知道多少A的电调配多少KV的电机,纠结当中啊...

现在手上有MT-4控+451R接收,有4000KV无感无刷电机一枚,2S 5000MAH ZOP锂电X2 ,3S 6500MAH H锂电X2,还请大大们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大们,我是新人,刚开始玩船,和LZ一样,我买的是另外一艘玩具船FT009,之前一直在玩车,现在也想改成无 ...

出一条改好的玩具改装船,
Q761478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们,我是新人,刚开始玩船,和LZ一样,我买的是另外一艘玩具船FT009,之前一直在玩车,现在也想改成无 ...

电池太大了,船身装不下。

网友:
问一下,你现在用了什么配置了?

网友:
我就把电机电调电池都放进去955里就放弃了!太难装了,空间小放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一条改好的玩具改装船,
Q76147804

见缝插针啊!

网友(2014-05-22):
改好了玩起来有意思,每次调完船下水试航都有新发现,支持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