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投影机维修高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3-04-29):
一台3m 7750投影机,前一天正常工作,第二天出现无法开机的情况,除了待机灯亮之外无任何反应,检查灯泡是正常的,整机就像死机一样,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请帮忙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量一下5v。量一下 Stand by 会跳跳变吗?不会就看电脑片附近,rest,晶振,数据线/地址线。。。 会跳变就查电源。。。。
你拆得起劲,没人肯接手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5v。量一下 Stand by 会跳跳变吗?不会就看电脑片附近,rest,晶振,数据线/地址线。。。 会跳变就查 ...

无线路图无从下手啊!

网友:
只能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B:
还是再买一台吧,二手的有的是1000以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再买一台吧,二手的有的是1000以内的

维修在有些时候就是一种乐趣。。。。

乐趣是买不来的,虽然花钱消费也有快感

网友:
风险大,特别是对于这种精密的电子设备,正规维修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这个很多原因的,难搞,是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C:
投影灯运行时间已到期,投影机被锁死,解锁后可继续运行。

网友:
因该是锁了,原来见过一个修投影机的朋友能的

网友D:
你用遥控器开机试下,看看指示灯有变化吗,如果有亮暗变化,看看投影灯泡,或高压电路,灯泡到时间了的话也会有开机的转变状态,就是亮暗变化,你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投影灯运行时间已到期,投影机被锁死,解锁后可继续运行。

请问应该如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遥控器开机试下,看看指示灯有变化吗,如果有亮暗变化,看看投影灯泡,或高压电路,灯泡到时间了的话也 ...

无任何变化。

网友:
上广电电器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