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推荐五轴加工中心

楼主(2013-04-29):
公司投资建设研发实验室,想去争取弄台小的加工中心。但是说实话对这个机器真的不熟悉,请各位有经验的推荐一下。

基本要求是:研发过程中加工样机机械零件,不是用来批量生产的;加工材料最多到未淬火钢,不锈钢;行程要求很低,实际上XY500mm×400mm就足够了;精度要求也是一般,说是1-2丝,实际上5丝也没问题;价格最好不要过60万;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质量稳定,售后服务快捷专业,最好是知名品牌。如果是进口大品牌,又在广州有售后服务点的就最好了。

有些关键指标象系统啊,刀库什么的,其实我也不熟,也不知道该选什么好。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多谢多谢!

网友A:
加工中心到是可以   60万想买五轴 可以搞加工的 这个不可能   除非你买个三轴 在买个两轴的回转台  国内五轴最便宜的也要100来万  国外的 就好几百万DMU60 大约在 2.3百万左右 这个价五轴不太可能

网友:
预算少了点

网友B:
五轴XY能到500*400MM不会比1000*600的大加工中心小啥吧

网友A:
VMC0656e(标准五轴)180万左右  VMC0656mu(高速五轴)售价:2百出头看配置    这两个型号是沈阳一机的  摇篮式

楼主:
哦,这么贵啊,那么可以考虑放弃5轴联动,3轴联动加2轴回转台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到是可以   60万想买五轴 可以搞加工的 这个不可能   除非你买个三轴 在买个两轴的回转台  国内五轴 ...

哦,多谢,其实我们一般只是要加工5面不想多次装夹,很少需要5轴联动的,不过3轴加转轴的话,不知道控制系统会不会兼容啊?有没有哪个厂家有这种3+2机器可以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轴XY能到500*400MM不会比1000*600的大加工中心小啥吧

这样说确实是哦,之前没多想,按3轴机考虑行程的。其实真正需要5轴加工的零件尺寸都不大,但是偶尔又需要3轴加工大些尺寸的部件,不知道该怎么协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C0656e(标准五轴)180万左右  VMC0656mu(高速五轴)售价:2百出头看配置    这两个型号是沈阳一机的  摇 ...

呵呵,超预算了啊,过了100万就很难说服领导了

网友:
我只知道 阿里巴巴有个华中系统的 摆头五轴加工中心报价是90多万  估计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
找QBasic 自己做5轴的,应该便宜

网友:
淘宝上搜一下德马吉,德国的,50万左右   。一般的零件用不上五轴机床,除非复杂的曲面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