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VS GENIUS CP V2选哪个好?想买个室内练习

楼主(2013-04-29):
翻阅了很多资料 查找了很多帖子 在FBL100 FBL80 V922 NANO CP之中(v120d02s不耐艹不考虑  blade太贵玩不起) 最终确定了上面两款 请问这两款各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G CP,好像贵很多。 G CP可以切换3轴 6轴吧。S CP 只有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CP,好像贵很多。 G CP可以切换3轴 6轴吧。S CP 只有6轴。

能具体说说手感上的差异吗?耐摔程度呢?

网友:
S CP的舵机结构会好一点。但本人喜欢G CP针对接受方面的结构,有接受固定平台,对接受保护比较好。本人两个机子都没有玩过,没有发言权。但现在买机子。大多数人都是买S CP。

网友:
上淘宝看看,两款机子的销量就知道了。新手还是选择主流比较好。有什么问题,有地方问人。

楼主:
我看了好几个帖子说SCP主板烧掉了~两个小鸡动力方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好几个帖子说SCP主板烧掉了~两个小鸡动力方面呢?

动力原厂的都不给力,要暴力就得改无刷。gcp接收机质量好,scp结构合理而且用了5线舵机,换舵机的成本降低。而且scp有价格上的优势,所以推荐scp。如果不考虑以上两款,fbl80的高频头版也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原厂的都不给力,要暴力就得改无刷。gcp接收机质量好,scp结构合理而且用了5线舵机,换舵机的成本降低 ...

gcp接收机质量好是怎么比较出来的呢 ?FBL80我看评论不是很给力啊?动力和耐炸呢?

网友A:
G CP,应该是有接收固定板保护,接收不容易坏,所以本人有意把MINI CP加个接收固定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gcp接收机质量好是怎么比较出来的呢 ?FBL80我看评论不是很给力啊?动力和耐炸呢?

因为gcp的接收机有个固定板和减震胶垫,而且论坛上很少出现gcp接收机坏的事。我的gcp有一次被雨淋了,都冒烟了,把水擦干重新焊好电源线后也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 CP,应该是有接收固定板保护,接收不容易坏,所以本人有意把MINI CP加个接收固定板。

怎么加呢?能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C:
华的配件价格高   上FBL80最划算~~~对于飞小鸡的新手 配件价格最关键  还有FBL80的无敌锁尾~~~太销魂了 PS 个人的FBL100爽飞中  fbl80在路上了

网友:
GCP要是能解决好尾飘的问题就可以~~~我就是调不好尾飘 才把GCP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的配件价格高   上FBL80最划算~~~对于飞小鸡的新手 配件价格最关键  还有FBL80的无敌锁尾~~~太销魂了 PS  ...

FBL80 和FBL100有什么区别,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华的配件价格高   上FBL80最划算~~~对于飞小鸡的新手 配件价格最关键  还有FBL80的无敌锁尾~~~太销魂了 PS  ...

模鬼菜鸟兄:

我对FBL80也很感兴趣。
可否收到FBL80后上试飞报告并与FBL100、GCP作比较。

陈伯

网友:
GCP要是能解决好尾飘的问题就可以~~~我就是调不好尾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鬼菜鸟兄:

我对FBL80也很感兴趣。

陈伯能分享一下你对飞过的六通小鸡的感受吗?包括动力 耐炸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能分享一下你对飞过的六通小鸡的感受吗?包括动力 耐炸等等

422869191兄:

直机我只飞过小四通锤子机和亚拓450V2有副翼,没玩过小六通。

我对小六通仍有很大兴趣。较喜愛120s、Master CP、FBL100。
而新FBL80因更小更宜室内玩,想入手了。

个人感觉小六通虽然不及大机稳定好控,但以便宜耐炸不危险而可
以大幅减少心理压力,出勤率更比大机超多倍,宜练初段3D动作用。

小鸡原有刷动力不足,升级无刷是必须的。但改后会较不耐炸了。
听说FBL80原电机动力超劲,在关注中。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鬼菜鸟兄:

我对FBL80也很感兴趣。

嗯 明天到货后 就做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FBL80 和FBL100有什么区别,求解

FBL100级别上和MCPX一样~~~FBL80和NANO CPX一样~~你加我QQ了  QQ上说

网友:
gcp非常不好的机子!!!    进来这里吧···nanocp  scp    MASTER CP和02s的玩家加群235113465!这里是cp和02s玩家最集中的QQ群,不信?进来就知道我没骗你!

网友F:
fbl80前几个星期才刚买回来,问题不断,质量坑爹。一买回来,第一次试飞,还没起飞直接连着桨夹和大桨一起飞了,吓我一跳,一看桨夹滚轴坏了,直接返厂。小问题很多,连杆又太软,经常掉,飞久了,就变形了,后锁尾又出问题。现在懒得去玩了,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fbl80前几个星期才刚买回来,问题不断,质量坑爹。一买回来,第一次试飞,还没起飞直接连着桨夹和大桨一起飞 ...

yzw兄:

你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看来驰远一定要来个解说才行。
建议你另开帖说这个来引起厂家关注。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E:
yzw兄:

你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看来驰远一定要来个解说才行。

这类无厘头我一般先点开他的头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yzw兄:

你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看来驰远一定要来个解说才行。

送回过一次,我就在韶关,都要我等了7.8天,就帮我换了滚轴,什么都没动。后来横轴又飞了几次第三次直接断了。问题很多不推荐你们去买。总评修机子的时间多过玩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yzw兄:

你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看来驰远一定要来个解说才行。

飞机直接丢垃圾桶了。懒得去理它。下次不买它的产品了。

网友:
SCP无刷版

网友:
SCP还可以,比较耐炸舵机除外。不要着急跟风升无刷,技术好了在搞。手感比FBL和威力要好很多。建议D10+半套,多买几个舵机 D7全是洋文界面也不友好,7E的话如果以后不打算玩大鸡可以入。

网友:
我用的SUPER CP,真心不推荐啊,那个接收板质量太差了,反正把我快搞崩溃了。

网友:
反正我现在的有架在聪少那买的无刷版s cp买回来没一个月飞没有十块电!放了一个星期左右一通电就烧接收机了!后来发去华售后最后还要自己出75元换板不算来回运费·现在只放在电视柜上摆设一头半个月都不会碰它一下!因每次碰它都太多惊喜了无故的伤不起!

网友(2014-03-31):
GENIUS CP V2如何 我比较喜欢这个结构  又有D10 本来想入V977的 但是又没配件又没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