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帮小弟解决下小弟困惑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小弟最近刚玩450Q炸了一次现在修好了可是出了点问题我自己一直解决不了!问题:尾翼的皮带打舵的时候老是滑出外面去,压带轮,尾管,尾轴,电机齿轮小弟全都换新的了,可是尾翼的皮带还是没飞起来打舵的时候滑出去,尾翼也感觉锁不住尾就打一小下下舵就原地转一大圈,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是新手,感激不尽!!

网友A:
皮带太松,或者有缭绕,重新检查

网友B:
皮带上紧后再试,锁尾不佳尝试提高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太松,或者有缭绕,重新检查

皮带已经是适度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上紧后再试,锁尾不佳尝试提高感度!

平衡仪我还真不会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皮带已经是适度紧了

1.观察下皮带是不是在尾管里多绞了,90度就够了。
2.取下皮带检查,是否有脱齿和拉伸现像,更换一根试下,建议使用质量好的皮带。
3.炸机会可能导致尾管前窜,请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观察下皮带是不是在尾管里多绞了,90度就够了。
2.取下皮带检查,是否有脱齿和拉伸现像,更换一根试下 ...

尾管和皮带我都是新换上去的,也是顺时针90度转里面没绞

网友A:
锁尾锁不住的问题有:1锁尾舵机位置不正确,太靠前或太靠后,尾风叶螺距不够。2尾风叶转速不够,调高转速或者降低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锁不住的问题有:1锁尾舵机位置不正确,太靠前或太靠后,尾风叶螺距不够。2尾风叶转速不够,调高转速或 ...

今天我吧问题解决了,我的飞机皮带是要逆时针90度,现在没出现之前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