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检查一下自己的涵道有无这个射桨隐患(图片解析)。

楼主(2013-04-29):
某牌子涵道射桨后我拆下电机,重新装桨发现的问题。见图片:

楼主:
上面第二幅图可见,电机的接头柱顶丝是突出的(红圈处)。
在第一幅图可见,顶丝与涵道扇叶的内筒接触压迫,当上紧扇叶顶部的螺丝之后,这个问题更严重。手头有这个涵道的可以自己验证一下。
初步怀疑,电机高速运转的时候,这个压迫变形导致扇叶内筒爆裂射桨。
各位分析一下是否有道理。

网友:
这个顶起来。安全第一。最好检查下。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A:
LZ,扇叶结构上是2个同心圆柱环,内环内径边缘与机米螺丝的些许干涉不会对几毫米同心还外地风扇造成丝毫形变。
有条件LZ可以用跳表测下风扇外缘数值。
欢迎LZ继续发帖,也希望各位模友同学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网友:
这个是老版的电机,新版的上面那一截铝柱直接焊死在轴上了

网友:
全金属的就没这隐患

网友:
我的黑旋风,扇叶下面没有顶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扇叶结构上是2个同心圆柱环,内环内径边缘与机米螺丝的些许干涉不会对几毫米同心还外地风扇造成丝毫形变 ...

会不会压迫内筒爆裂,有电机的模友可以拧紧扇叶顶上的螺丝便知。此时内筒会被顶丝压出一个很深的印记!!

楼上有模友说的对,新版的电机厂家已经把顶丝设计取消。是不是隐患,厂家心知肚明。

鉴于目前淘宝上还有很多商家在卖这个老款的黑旋风,也有不少朋友因此射桨事故,所以大家还是要检查一下。

网友:
飞机一般都要定时检查维修的 而不是飞完扔家里就没事了 下次直接飞不检查的话很容易有炸鸡产生的

网友:
比较隐蔽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扇叶结构上是2个同心圆柱环,内环内径边缘与机米螺丝的些许干涉不会对几毫米同心还外地风扇造成丝毫形变 ...

您的辩才令人佩服。
静止的情况下,外筒会给内筒一个压力,当然能保持形状(甚至3S电下运转问题都不大)。
但风扇在高速旋转情况下,学过物理的都知道,这时候扇叶产生巨大的离心力,通过外筒传递到内筒,拉裂本身已经被顶丝压迫变形的内筒,产生射桨。

你们厂家是专业水平不够还是故意忽悠大家呢?

网友B:
反正我90涵道枭龙就是因为拧的力度过大,飞过几次后地面试车涵道炸了,以后带住就行,不拧大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90涵道枭龙就是因为拧的力度过大,飞过几次后地面试车涵道炸了,以后带住就行,不拧大力量

黑旋风扇叶顶上那个螺丝不拧紧不行的,飞出来一样是射桨啊!不但要拧紧,还要上螺丝胶才放心。

其实,大直径的涵道,我觉得厂家应该用直升机大桨夹那种自锁螺母拧上,才能确保安全。

楼主:
顺便卖掉这只飞了30个起落的黑旋风,80块出。没时间折腾了。
4800kv真不是4s用的。换FW3800KV涵道.

网友C:
空中射桨的惨剧呀,屹立黑旋风

网友:
第一这个涵道组合可能是用的人最多的出问题的没几个,虽然性能稀烂, 第二拿到手自己有检查的义务不要相信工厂的工人, 第三这才几毛钱你指望能有什么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90涵道枭龙就是因为拧的力度过大,飞过几次后地面试车涵道炸了,以后带住就行,不拧大力量

地面试车很有可能是吸进去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中射桨的惨剧呀,屹立黑旋风

你的射桨后果比我的还严重。。。
不过我也损失不小,机身也是开裂并有多处凹陷。我觉得因为射桨引起的损失,厂家应该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