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DFC 3GX3.0 怎么飞着突然没动力了?

楼主(2013-04-29):
新装的450 DFC  3GX3.0配置,前面已经飞过10多个起落均正常,今天起飞上天切3D模式刚翻过来就听到电机声音变弱了,赶紧切回普通模式大约飞机飞行2秒后大桨停止转动接着就掉入草丛了(个人觉得3D模式时电机声音变弱就已经没动力了,后面的短暂飞行是靠大桨惯性飞的)。飞机从草堆捡回,检查无碍从新通电又能正常飞了 这是神马回事?

网友A:
十有八九是山鸡爱克死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有八九是山鸡爱克死重启了

为什么在发现电机声音变弱到大桨停止转动间我能操控飞机呢?

网友: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
电调保护了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忘记充电了又拿起来飞,电调就会保护了。

网友B:
电调  保护了   重新设置  电调

网友:
  ╭══╮   ┌═════════┐
╭╯帮顶║═ ║╰拿分走人╮      ║
╰⊙═⊙╯  └══⊙====═⊙══~..天气过热,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  保护了   重新设置  电调

这个建议可能性最大  我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电调保护了